dx6i 的调节按钮坏 怎么修呀????

楼主(2012-12-17):
就是图中的这个按钮

网友:
懂电子的去电子元件商店买,不懂的去电器修理铺换一下,没几个钱。

网友:
五块钱鼠标里面有这个元件
目测你应该送去电器修理店修理

网友:
这是鼠标滚轮的那个东东,实在不好找的话,买个最次的鼠标拆了吧~~~要不了多少钱呢

网友:
找到了:(引用了网络原话)
你这个情况是鼠标里面的滚轮质量不好,我原来公司是做开关的,鼠标里面所有的开关都有生产,里面的滚轮叫编码器,有三个脚,利用一个公共触点(COM)和A B两个端子进行译码,其实原理很简单,转一圈24格,原理是这样的,比如我向后滚动,每转一格的过程中,COM先接通A,然后再接通B,这样电脑上就会显示网页向上移动一行或一段距离,然后继续滚动下一格,这时先接通的A断开,然后再断开B,这样页面又向上移动一行,要是我向前滚动的话,那么就先接通B,然后再接通A ,先断开B在断开A,这样就可以识别出上下滚动的方向而进行页面的浏览,  这种开关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AB两点的距离很小,精度不够的话就会出现AB端子和com端子接通顺序错乱,我们之前生产这种开关也是不良率很高, 良品也用不了很久,你可以买个开关换上就可以了,要买好一点的,或者有其他地方坏的鼠标也可以拆一个换上,前提尺寸要一样,因为这个开关规格也是很多的

网友A:
请版主手下留情,这不是广告贴哦。
http://auction1.paipai.com/953DFF0300000000040100000957B7E0
你可以参照这个

网友:
直接搞到公司维修呀家QQ952622243

网友:
我用的也是山寨DX6i控,这个编码器数月就不行了。

(1)  搜"ALPS 编码器",要选有阻尼、不要顺滑的。
       十元买4、5颗(每颗最少可用半年)。

(2)  把接脚改短,换上就行。留意高度,不要顶著机壳。
       可找修电脑或家电的代行。

(3)  以后拨滚筒时不要太快,就会更耐用和一格格的精准
       调教。

陈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找个鼠标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个我换过, 是鼠标编码器,但是有高度之分,去论坛找到这个元件应该是什么高度,再去TAOBAO买,自己焊接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版主手下留情,这不是广告贴哦。
http://auction1.paipai.com/953DFF0300000000040100000957B7E0
你可以 ...

这个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