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面站软件地图无法显示和无法刷新问题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2-12-17):
目前一些客户使用地面站软件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打开地面站软件,但是地图不出来,或者地图无法刷新。
可能的原因有3个:
1.地面站版本不是最新的4.0.6版本;可以通过地面站菜单栏->帮助->关于查看自身版本,如果不是4.0.6版本,请用光盘重新升级。
2.google插件版本不匹配;需要拆卸自身安装的插件版本,重新从光盘安装DJI google插件。
3.域名映射的问题;使用Domain Mapping的文件,某些电脑没有管理员权限,请使用右键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Domain mapping V2.4解决地面站地球不出来问题(xp,win7).zip

866 Bytes, 下载次数: 299

网友:
沙了个发

网友:
前两项是确定的,第三项下 载来试下

网友:
哟嗬 还真管用来

网友:
虽然没有地面站,但还是支持一下,DJI的售后服务确实不错的

网友:
应该置顶,让广大使用地面站的用户可以看到正确的解决方法。

网友:
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悲剧,前几天刚刚刷的时候还能用,今天就傻掉了。。。

网友:
今天地面站又挂了,我哭

网友(2014-04-18):
我phantom2用2.4G电台地面站 iPad连不上主控,机载端和地面端远距离也试了不行。PC地面站还没试,我新买的电台,之前模拟飞行途中断开连接之后就连不上了。供电 网络都正常。,蓝牙调参说版本低 要先PC更新。但是我所有固件已经更新到最新了。

网友A:
我的PC上地面站,用原配光盘装好能用。ipad装了,误差太大了,不敢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PC上地面站,用原配光盘装好能用。ipad装了,误差太大了,不敢用。

用的是国内的IP吧 得VPN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国内的IP吧 得VPN

用VPN下的,反复折腾了几次,也叫朋友带去香港下好带回来启动,也是一样有误差,还在弄.....

网友:
VPN换了服务器和帐号就可以下载用了,不过重试了两三次才下完。打开新地图也慢啊,用得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