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H飞控系统评测

楼主(2012-12-17):
DJI 大疆创新致力于开发直升机和多轴飞控系统。继推出ACEOne专业直升机飞控、Wookong-M多旋翼飞控、Wookong-H直升机飞控和Naza-M多旋翼飞控后,最近DJI推出了最新产直升机飞控系统:NAZA-H。这套系统定位于玩家适用,简单GPS定位姿态模式下的飞行,能完成简单航拍的工作,像直机飞行也不在话下,甚至可以3D飞行!。让我们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套全新的多功能飞控系统。

先来开箱部分,让我们看看这套系统包含什么东西。

主体外包装很小巧。

“Helicopter”表明了它不同的身份

打开盒子,里面的Naza-H飞控主体及附件一览

先来看看主角:Naza-H 控制单元,塑料外壳模具精良,造型相当漂亮!

正面的左右两边分别是各个接收处,而且都有清楚的标识。只需要对照着说明书,连线就相当的简单。

接线位模具细节处理得非常好,各线路的正反不会插错。

侧面的线条:

Naza-H专用的LED指示灯模块。USB的连接处也设计在这模块上,连接电脑调试时更方便。

LED模块的背面,不得不说,DJI的产品各方面的细节均已经非常到位。

USB 数据接口

LED模块的延长线。

连接线及3M双面胶。

USB数据线

GPS/指南针模块

背面的标签写着是Naza-H版本专用。

打开外包装盒,GPS/指南针模块及安装附件一览:

GPS/指南针模块,外观和Naza-M的一样

安装附件,有延长线、GPS尾管固定座和3M双面贴

电源模块(BEC)

全铝外壳,散热一流!

工作电压可选5.8V或7.4V,针对不同的舵机

支持3~12S输入,持续5A/峰值15A电流输出

楼主:
在直升机上的安装介绍

Naza-H与接收机之前的连线,如果是Futaba的接收,只需要1~7个通道对应顺序接上就行,JR的则需要对照通道的定义对接。

BEC供电模块只需要焊上电源接头,调整好所需电压,再把供电线插到Naza-H上即可。

在尾管主安装好GPS模块固定座

在GPS模块上贴上黑线条贴纸,然后按照黑线与尾管平行的位置贴上GPS模块。

GPS模块的走线

为了在飞行中能更好的看到指示灯的状况,我们把指示灯改装到脚架下面,飞在空中正好从下面观测。

楼主:
电脑设置软件介绍

NAZA的设定界面非常人性化,除了是全面的中文操作界面外,对于各项参数都有详细的说明知道,仅需要将鼠标箭头移到想设定的参数名称上,就会出现说明。在DJI的官网下 载好驱动和设定软件后,依次安装,然后即可进入设定。

首次进入设定软件,需要进行用户的登 陆操作。

点击“安装向导”进入设定的流程。

没一个设定步骤在左方都有提示的注意事项,请先阅读好说明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选择接收机的类型。由于后面会有设定尾舵机的工作频率,为了不烧毁尾舵机,最好先将尾舵机的接线拔下。

这一步略微麻烦一点,需要自定义遥控器上的一个三位开关来在飞行过程中切换飞行的模式。分别有手动模式(起飞和降落必须是手动模式)、姿态模式以及GPS姿态模式。

我们使用的是7通道的接收机,将8FG遥控器里面的第七通道进行自定义操作。

将第七通道的功能选择为AUX1。至于定义到的关联开关就按习惯选择,我这里选择的是SC开关。

在3个方位来回拨动定义好的开关,看蓝色的光标是否会在手动、姿态以及GPS三个选项中来回跳动。如果不是,通过调整定义通道(比如我就要调整7通道)的SUB-TRIM或者END-POINT来让光标可以在蓝色区域显现。

GPS状态灯也OK,设定成功。

摇杆的中位校准,与我们平常玩模拟器中的遥控器校准流程一样。

这一步选择陀螺仪的安装方向,根据图示来选择。此外还需要注意下面的两个距离参数的输入,一个是IMU距离,也就是陀螺仪到主轴的距离,如果放在主轴前面就是正值,否则是负值。然后是GPS到主轴的距离,同样注意正负。

这一步选择主旋翼的旋转方向和有副翼无副翼。

十字盘类型支援相当全面,哪怕是下面的图示中没有出现的,也可以自定义出来。

推动螺距摇杆,对运转错误的舵机反向调整。

这一步调整十字盘水平,有条件最好用十字盘调平器来准确调整三个舵机的微调。十字盘水平后,调整零度螺距。

这一步检查和调整十字盘左右和前后的运转是否正确,无误的话用螺距尺调整直升机的总螺距行程。

跟所有无副翼系统一样,再来是循环螺距的调整。我们一般都选择8°的循环螺距。

选择好尾舵机的类型后,将尾舵机线插入陀螺仪内,调整正反向和左右极限。

最后是陀螺仪的模拟修正检查。点击图标,如果直升机的运动状态与动画不同,就点击反向按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直升机上的安装介绍
Naza-H与接收机之前的连线,如果是Futaba的接收,只需要1~7个通道对应顺序接上就行 ...

供电是用电调还是DJI的BEC啊·?

楼主:
飞行测试

由于是首次飞行,全部是默认参数。我们并没有进行比较激烈的测试,尽量是摸清楚NAZA-H的各项功能。在户外进行指南针校准后,GPS模式下的定点飞行表现相当出色,在有风的情况下依旧基本纹丝不动。至于3D飞行性能,这次我们的测试搭配了5000mAH 12S的电池,远远超过了600级电直的电池搭配标准,所以这个重量并不适合3D飞行,只能简单测试。等我们再细化调整参数后,会有更加激烈的测试飞行来考验它。

视频中的定点测试可以用遥控器作为参照来看飞机是否漂移

USB直接插到指示灯模块上,即使不拆头罩也能调节,相当方便。

网友:
好贴要顶,持续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是用电调还是DJI的BEC啊·?

使用的是DJI的BEC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DJI的BEC供电

拔掉电调接收电的线··? 舵机直接DJI BEC供电?  电调就接电机3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测试

LZ,还能自主3D?(⊙o⊙)?强大啊。。。

网友:
非常强大的设备

网友:
这个帖子我在中 国模型论坛看过!!
http://**.com/article-2154-1.html
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几十秒的悬停视频,又没有任何参照物能做标杆,我想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你没有参照物看不到任何漂移和误差!

楼主:
视频中的遥控器可以做参照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电调接收电的线··? 舵机直接DJI BEC供电?  电调就接电机3根线·?

电调只负责给马达供电。飞机上的舵机、陀螺、GPS、接收机等电子设备全部由BEC供电。
大级别的电动直升机很多都是这样的啊!强电和弱电分开

网友:
很专业的评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测试

牛人真多啊

网友B:
DJI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公司

网友C:
豆皮老师您好,我是NAZA-H的小白,入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安装,无从下手,机机是固朗450,T8FG控,恭请您指导一下可以吗?麻烦您加我的QQ好吗,感谢!258834278

网友D:
谢谢LZ和大家分享

网友E:
AUTO TRIM飞了4,5分钟了,红灯一直都不灭,请问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