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这个电显么?测试不准啊。

楼主(2012-12-17):
同样一块电池(1s)用这个电显测试有3.97V,但是机机已经升不起来了,结果用万用表一量,晕了,只有3.41V。我能肯定我的万用表是准的,因为测的电池电压和B6AC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貌似这个电显在电池满电的时候测试是正常的,而且之前用在其它电池上也都能够正常的测出电压,当然了估计也有偏差,但不至于这么大吧?

网友:
呵呵,是有点不准,老是早报,有总比没有强啊

网友A:
我的也这种情况。我的是小电直,玩时看时间,6-7分钟,就换电池了。换下来的电池测一下是3.9,如果还继续飞的话,飞机是飞不起来,再测竟然是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这种情况。我的是小电直,玩时看时间,6-7分钟,就换电池了。换下来的电池测一下是3.9,如果还继续飞 ...

你说的一点不错,我现在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这到底啥原因呢?难道跟电池内阻有关?

网友:
我也遇到这儿情况了,1s不准    2s  3s  准的

网友:
不是吧 我也用的这个  这个还是电显里比较贵的  鹅鹅鹅

网友:
东西够便宜呗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

网友B:
我用的这个电显不错,哈哈哈,我手上有5个,一台机配一个……
炸鸡报警、时间报警、电池性能记录、油门启动报警、可选配是否带背光屏,杠杠的

ps:手上没有现成的图,图来自青蛙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个电显不错,哈哈哈,我手上有5个,一台机配一个……
炸鸡报警、时间报警、电池性能记录、油门启动 ...

这个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C:
你的万用表也强不到那里去,精测就不能用了

网友D:
1s的话确实不准的,2s以上的还好,但不排除你的这个有问题。

网友:
这个测1S不准。。。飘过

网友:
我也是用这种,准不准就不知了,电池刚刚充好,用BB响,电压不同的。。。

网友:
这货本来就不准

网友:
这东西准与不准。。主要是哪个零件在起作用?
我一个这个小的。。不带报警的。。特别准。。。1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万用表也强不到那里去,精测就不能用了

万用表是从国内带来的,是很便宜,但是测量的值还是比较准的,这个明显是电显的问题,别拿万用表说事。

网友:
这种电显貌似拼人品的,我买了三个,其中一个特准,和我用万用表测出的值只差0.01v,其他两个精度就一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的话确实不准的,2s以上的还好,但不排除你的这个有问题。

实际上我有两个同样的电显,测出的电压值都是一样的。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种测试不准的情况只是发生在1S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在电压高的时候没有问题,2S及3S(目前最高我只有3S电池)也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我的猜测这可能是个BUG,1S电池在电量很低的时候内阻过大,从而导致测试不准。

网友:
我也是你这万用表,也是你这电显,也是感觉非常不准,唉!好在我主飞油的

网友:
知道误差值就行,幸好这个误差值是固定的。

网友:
这种电显只能测2S到6S的。。1S根本不能测的。我也有一个。3.9V以下的电压都显示3.9V..坑爹啊。18块一个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是从国内带来的,是很便宜,但是测量的值还是比较准的,这个明显是电显的问题,别拿万用表说事。

我只是说你万用表测得不精,并不是说你万用表有问题,这表误差应该有0.5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说你万用表测得不精,并不是说你万用表有问题,这表误差应该有0.5V吧

我是这么判断的,首先万用表和B6AC测出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误差不超过0.01v,都在3.4v。其次,此刻飞机已经升不起来了,而电显还显示3.97v。如果按你说的,我的表有0.5v的误差,那就是说电池电压有3.9v,你觉得可能么?如果一台万用表在小数点两位这一档测电压还有0.5v的误差,那就完全与精度无关,简直就是次品了!

另外,这破iphone4,输入个中文比什么都难,下次签合约再也不用破苹果了,神马玩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判断的,首先万用表和B6AC测出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误差不超过0.01v,都在3.4v。其次,此刻飞机已 ...

我身边的朋友都是由I风换回安卓机的,这说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身边的朋友都是由I风换回安卓机的,这说明什么?

哈哈,说明我当初签iphone是个脑残的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一点不错,我现在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这到底啥原因呢?难道跟电池内阻有关?

电池内阻大了,通了电流输出的电压就没有3.9了,电池端电压可能马上下降到3.3。电池上压降大了。不信你在你能看到的范围内悬停,看到的工作时的电压和你静止时的电压绝对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判断的,首先万用表和B6AC测出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误差不超过0.01v,都在3.4v。其次,此刻飞机已 ...

你用的这种表示最便宜的那种,有量程5%~8%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这种表示最便宜的那种,有量程5%~8%的误差

没大明白,20V这一档误差20*5%=1V?您开玩笑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个电显不错,哈哈哈,我手上有5个,一台机配一个……
炸鸡报警、时间报警、电池性能记录、油门启动 ...

这个高级啊,有卖的吗?精度咋样

网友:
回去看看,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个电显不错,哈哈哈,我手上有5个,一台机配一个……
炸鸡报警、时间报警、电池性能记录、油门启动 ...

兄弟,PM个地址给我,LZ说的那个我有好几个,真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高级啊,有卖的吗?精度咋样

有卖的,精度很好。能测电池内阻的电显,应该不会差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大明白,20V这一档误差20*5%=1V?您开玩笑吧?

抱歉说错了,0.5%。这个表我也用过。一般够用

网友:
价格在那摆着呢

网友:
一分钱 一分货  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主 我用的和你的一样的~~~我一个mini CP 1S的确不准~~但是 我master CP 就比较准了~~

网友G:
这货测1S不准,2S以上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抱歉说错了,0.5%。这个表我也用过。一般够用

这个靠谱,说明书上也这么说:
量程 分辨力 准确度
200mV 100uV +/- (0.5%+2)
2000mV 1mV +/- (0.5%+2)
20V 10mV +/- (0.5%+2)
200V 100mV +/- (0.5%+2)
1000V 1V +/- (0.8%+2)

输入电阻1M欧。

不过没明白那个+2什么意思,说明书上说是准确度为 +/- (%读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货测1S不准,2S以上适用

恩恩,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卖的,精度很好。能测电池内阻的电显,应该不会差吧。

麻烦给个消息,我刚刚买了个测内阻的表

网友:
我刚测了,3s的电池差0.01v

网友:
这个是不太准,作为飞行中的报警提示,只是一个参考,不必太介意。结合飞行时间和电池的新旧程度自己掌握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一个比比你的更惨,冲满电4。20v,插上去2。83v

网友:
凑合用吧 10几块的东西

网友(2013-09-11):
这个电显本来就有误差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个电显不错,哈哈哈,我手上有5个,一台机配一个……
炸鸡报警、时间报警、电池性能记录、油门启动 ...

这个看着真高端大气上档次啊!求个链接

网友:
这货测1S没一个准的,有的干脆注明不能测1S。

网友:
我用的同样的东西 误差大概5%之内  但是误差是固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个电显不错,哈哈哈,我手上有5个,一台机配一个……
炸鸡报警、时间报警、电池性能记录、油门启动 ...

有卖的没,动心,期待啊!!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可能有问题,不可能怎么不准,我也是用的这个之前坏了一个,一测满电的电池居然报警。你买3个这样的电显示每个都给测一遍,取一个相同数值就OK啦!

网友:
试过买这种电显,新的就完全不准到没法用的地步,还好退款了。

网友:
是不是淘宝15的那种

网友:
大致飞行几分钟就行,只是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个看着真高端大气上档次啊!求个链接

X宝搜 bg-8s   应该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卖的没,动心,期待啊!!

X宝搜 bg-8s   应该有卖的   我不是卖东西的,这该不算广告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X宝搜 bg-8s 应该有卖的
有一种不便宜的预感!

网友J(2014-03-01):
就是这样的玩意都做不好,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