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遥控器失灵

楼主(2012-12-17):
遇到
遥控器
突然失灵,飞机大桨转个不停,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无法处理

网友B:
拿砖头砸飞机。。。

网友C:
用遥控器砸了就跑啊

网友D:
,换就一个字,我只说 一次,

网友E:
没设好失控保护的结果

网友F:
用高射炮打下来!

网友G:
重新对个码 还有通电之后 遥控器不要和飞机靠的太近 !!!如果飞机长时间放置不飞 飞的之前估计要重新对码 个人见解诶

网友H(2013-01-19):
对飞机拜三下。大神啊求你别炸

网友:
不會吧...沒試過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