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第一次玩虾

楼主(2012-12-17):
请大虾帮看看船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 长70CM左右 配的XXD125A电调 KK3865
电机
!

楼主:
目测速度只有40左右!

网友A:
这是臭水渠吧???

楼主:
干掉了的河。。。。本来打算去公园跑 绕了一圈 没车位 又回到家旁边了 !双休日跑船一定不能开车

网友B:
好慢 多大桨 ? 3s?

网友C:
虾可不应该是这个速度

楼主:
所以不知道哪的问题 估计是电池!

网友D:
换个大的水面跑再拍视频吧。现在感觉是水面太小限制了你的虾还没跑起来。

网友E:
浆小了!!!声音大了点!!!!

网友B:
应该是没起滑的效果,用大点桨,高些电压 试试

网友F:
虾脚没全部抬起

网友:
什么电池,多大的浆?没有嚎叫的声音,感觉就像半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浆小了!!!声音大了点!!!!
声音大?我感觉马达都没转起来。

楼主:
用的是3S 2600电池 两块并联跑的!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G:
电池不够暴力

网友B:
2000+kv的电机,3s是完全不够的

网友B:
2000 kv的电机,3s是完全不够的

网友H:
没起划 或是 被水鬼拖住了

网友I:
都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