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兵请教

楼主(2012-12-17):
飞翼的电机安装角度需要左拉和上翘几度吗,如图,就是这有脚的飞翼

网友:
先试飞吧,觉得反扭大在加左推。

网友:
应该不需要

网友:
多大的飞翼

网友:
应该不需要吧,先试飞看看,感觉前起落架太软了,滑行的时候会偏

网友:
看多大了

网友:
不需要,找好重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