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尾管里上2个或3个传动轴轴承,会不会更稳定,震动更小█如图

楼主(2012-12-17):
如题。请已经尝试过的,兄台,发表下意见。
我觉得理论上会更稳定,实际表现不知道。
手上没有这么多传动轴轴承,只能先问问。
如图

网友:
沙发 等待 测试结果

网友:
会的,你看华科尔曾经出的cb180d里面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前传动齿轮   轴承  后传动齿轮    这是三个点  这样应该是最稳定的

你搞那么多 轴承  怎么保证同心啊

网友:
尤其是高速旋转起来以后

网友:
板凳说的有道理,过犹不及

网友:
应该是没必要的·

网友:
不同心震动就一定大了,加轴承就是为了保证同心,不同心轴承也装不进去。

网友:
我的汽油机里面就有轴承

网友:
其实轴传的前后伞齿就相当于前后有两个轴传帮着稳定了,所以中间需要一个轴承固定。

网友:
我的450里就有3个轴承

网友A:
2个轴承足够,另外切莫等距,否则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轴承足够,另外切莫等距,否则共振

网友:
只要这个轴承好。装一个就够了。按亚托说明书上的中间靠前装。轴承不好的话装2个也没用。个人体会。

网友:
没有尝试,有试过的请说说感受!

网友B:
有人已经试了!!呵呵

网友:
我的雷虎x50 尾管就是三个轴承,还没发现和装一个有啥区别.......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已经试了!!呵呵

是过了,是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