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端口的SST、SW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17):
遥控器端口的SST、SWR是什么意思?

网友:
找专业人士!!

网友:
SST不知道,在无线电领域里面,SWR是这么解释的
SWR是驻波比。Standing Wave Ratio驻波比全称为电压驻波比,又名VSWR和SWR,为英文Voltage Standing Wave Ratio的简写。   在入射波和反射波相位相同的地方,电压振幅相加为最大电压振幅Vmax ,形成波腹;在入射波和反射波相位相反的地方电压振幅相减为最小电压振幅Vmin ,形成波节。其它各点的振幅值则介于波腹与波节之间。这种合成波称为行驻波。驻波比是驻波波腹处的声压幅值Vmax与波节处的声压Vmin幅值之比。在驻波管法中,测得驻波比,就可以求出吸声材料的声反射系数和吸声系数。   在无线电通信中,天线与馈线的阻抗不匹配或天线与发信机的阻抗不匹配,高频能量就会产生反射折回,并与前进的部分干扰汇合发生驻波。为了表征和测量天线系统中的驻波特性,也就是天线中正向波与反射波的情况,人们建立了“驻波比”这一概念,   SWR=R/r=(1+K)/(1-K)   反射系数K=(R-r)/(R+r)   (K为负值时表明相位相反)   式中R和r分别是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当两个阻抗数值一样时,即达到完全匹配,反射系数K等于0,驻波比为1。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实际上总存在反射,所以驻波比总是大于1的。   射频系统阻抗匹配。特别要注意使电压驻波比达到一定要求,因为在宽带运用时频率范围很广,驻波比会随着频率而变,应使阻抗在宽范围内尽量匹配。   驻波比的含义:   驻波比就是一个数值,用来表示天线和电波发射台是否匹配。如果 SWR 的值等于 1, 则表示发射传输给天线的电波没有任何反射,全部发射出去,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如果 SWR 值大于 1, 则表示有一部分电波被反射回来,最终变成热量,使得馈线升温。被反射的电波在发射台输出口也可产生相当高的电压,有可能损坏发射台。

网友:
LS好专业

楼主:
先谢谢了。遥控器数据端口的SWR应该不是驻波比的意思。我测过天地飞的教练线:是输入接输出,SST接SWR。所以SST和SWR好像应该是和数据接收发送同步有关的东西。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开关触发的接线,例如实现插上模拟线就自动开机,关闭高频发射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