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700 组装调试及需注意的地方(技术贴)

楼主(2012-12-17):
LOGO 700 组装调试及需注意的地方
模痴
     又好久没写贴了,大概有一年没动笔了吧。周一收到期盼以久的logo 700,又让我起了动笔写的念头。写点什么呢?开箱图早有人发过了,跟800的对比也有人发过贴了,我就写点我在组装过程中觉得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和一些调试方面的经验。logo 700是我认为非常完美的飞机,因为我在年初买了logo 800,看了700800的比较贴,发现logo 700几乎是logo 800的缩小版,金属件除大桨夹中联横轴外,别的跟800是完全一样的,而logo 800我飞了近百个起落,除原配动力我不太喜欢外,机体结构、机体强度和飞行性能方面我找不到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唯一需要注意的是logo 800的大桨夹螺丝感觉还是细了一点,813桨的确是有点重飞五至十个起落上大桨的螺丝就会有点微弯需要更换,还好5*55的螺丝不贵才5毛钱左右一颗,买回来切短就可以用了,而713桨用5mm的螺丝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也就意味着logo 700的强度基本跟800是差不多的,所以这台飞机在机体结构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让我心里没底的是飞行性能,动力的调配等问题,因为我就没飞过标准700级的飞机,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多废话了,先发开箱图,虽然以经有人发过了,但新飞机开箱时总是那么激动和迫不及待。不过说句心理话,开箱后,除了那头罩看着骚外,别的没一点新鲜感,可能是装过logo 800的原故。
        一、开箱
二、飞机的配置
Logo 700套机的配置是空机一台,edge 713大桨和edge 115尾桨各一付,天蝎星4525-520kv电机yge 160ahv电调和新版vbar 5.3.1 pro,需要自备的电子设备是十字盘舵机,尾舵机,接收机以及电池Logo 700套机的价格是15000左右,看起来有点贵,但如果自已去配上这些高规格设备,其总价格跟其它高端进口700级直升机的价格差别并不大。例如edge 713无副翼大桨750元,尾桨230元,天蝎星4525 520kv电机2200,Mikadoyge 160ahv 2800元,新版mikado vbar 5.3pro 2528元(2240+升级费288元),一共是8508,余下的空机也就7000左右。
原厂配的天蝎星4525+yge 160ahv这套动力是用在700上比较成熟的动力(之前一直没有敢去偿试700级的飞机,原因就是卡在没有相对较好或成熟的动力搭配,特别是电调),但我更加喜欢德国kontronik出的动力套装kosmik 200hvpyro 800-48L(贵呀),所以我把原厂配的电机电调处理了,换上kontronik的电机电调(pyro 800-48最后也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之后会讲到),十字盘舵机我选择了futaba 9353 hv,这款舵机的参数是7.4v 0.0622kg,我在logo 800飞机上也使用了这舵机,感觉非常满意,唯一遗憾的是这舵机不是无刷的。vbar和尾舵机没有更多的选择,使用原配的vbarfutaba bls 256, 大桨尾桨本来是打算用原配的,但突然发现edge新出了edge 713se大桨和115se尾桨了,我那里经得住这个诱惑,于是大桨尾桨也换掉了。
三、组装和组装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开始装机,先处理机身,我不太喜欢出厂就已经装好的零件,只要零件够,全散件最好,因为自已装的心头踏实点。LOGO 700的机身出厂时是以经装好了的,但有些地方还是需要处理一下,主要是侧板上的电池框边缘的橡胶带要用502粘上,同时也需要给螺丝上涂点螺丝胶加强一下,不拆开不好粘,
Mikado的机身碳纤板1.6mm厚,看着很薄好象强度不够,但拆开机身后可以看到。Logo 700的机身内部有很多小隔板,装好后机身就成了一个里面有很多格子的盒型结构,既减轻了重量同时机身的整体硬度和强度也大大的增加了(这个结构以经在logo 800上得到了验证是合理的,因为logo 800用的侧板也是1.6mm厚的,格子的布置跟700也一样)。抗不抗得住炸,我没炸过说不上来,不过我个人的认为600级以上的飞机,炸机情况完全看运气(大飞机都尽可能的不要炸,银子多例外)。
在粘橡胶条时要注意一个地方,就是侧板内侧的下边缘,要把橡胶条切掉一部份,把插隔板的孔露出来。
在粘的过程中先粘好一边后,装上后在拆另一边,这样就省去了组装机身的一些麻烦,两片侧板和机头隔板上的橡胶条粘好后就把机身装好复原,在复原时注意先把上脚架的那两个铝合金部件跟碳纤片对整齐了上好螺丝,再上主轴座的螺丝,然后以主轴座为中心由内到外在把余下的螺丝上好就处理好了。
接下来就要对电子设备进行初步设定(设定之前先把Vbar里面的参数保存一份,里面的参数是mikado针对700给的一组参数,特别是定速的参数),主要是vbar,遥控器,舵机的一些初始设定。这些设定在我去年写的logo 600和vbar的调试组装中以经详细讲过,这里我想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我调舵机的方法,先把接收机,舵机,vbar接好通电,把vbar上“修定”栏目之前的所有基本设定都做好后进入“修定”这一栏,开始调舵机的中立点。

调舵机中立点时先准备一个如下图一样的小直角尺。

把小角尺按图十那样靠在舵机上,然后看舵臂上的几个孔是不是跟尺子是一条直线,如果是,就说明中立点准了,不是就调图八中对应的中立点参数,三个舵机都调好后就在舵机的线头上刻上123,分别表示ch1ch2|ch3,同时在手机备忘录上记录好这三个参数为以后的装机接线和修机提供方便。之后的调整等飞机装好后在做。

四、电子设备的安装

Logo 700提供了两套装舵机的金属件,一套给一般舵机用的一套给savox舵机用的,不管用那套,用你的舵机去对比一下,哪套合适就用那套。我用的是futaba舵机,用savox的部件比较合适。

原厂给的装前两个舵机ch2ch3的螺丝感觉短了一点点。所以我用了m2.5*14的螺丝来装正好合适。Ch1舵机由于下孔位不能把舵机垫板固定在侧板上,而我又不想去扩那两个孔,所以使用长螺丝,换了一种安装方试,

安装舵机时尽量装正,三个舵机的高矮不一样没有关系,之后调十字盘水平时可能调整连杆,但舵机边缘尽可能的跟主轴平行,这样就可以基本保正舵机上下行程基本一致。

Ksomik 200要装在logo 700上略为麻烦一点,这电调刚好和机身一样宽。所以在装的时候就需要在机身下垫东西,我是找了两块厚度合适铝合金条粘上去然后在把电调粘在铝合金条上,在隔板上打孔绑一下就ok了。

网友:
好机!!!十八摸

网友:
这种好帖子一定要经常的顶起来

楼主:
尾巴的组装,先装轴传,按说明书装就行了,说明书要求用5分钟环氧树脂来粘轴承,所以先把档轴承的胶带粘好把轴承套上去,在上胶。这样方便点,
之后把尾波装上,
尾桨夹的组装要注意一个地方,尾桨夹里面的轴承和推力轴承之间有一个垫片,这个垫片的外径尾桨夹的孔小一号,如果直接就这样装上了,会出现下图中的情况,这样在飞行过程中这个垫片就会卡轴承,
所以在装之前先把垫片用缺氧胶粘在推力轴承上在装进去才装得正(这个问题logo 800就有,不知道为什么700也没改),别的地方照图装就行了。
机身尾巴装好后,校一下重心,校的方法跟我以前讲过,只是要注意的是logo 700的主轴前部比较重,所以电池的重量要控制在在1.6kg(如果你用的是ksomik 200a160a)1.7kg左右,超过了头会重。
组装主轴和大小齿盘,装之前要先做四件事。一是用4mm的钻头把主轴上的两个孔修整一下,不然梢钉和上中联的螺丝不容易穿进去。二是大齿盘要校平,logo 700800用的大齿都是一样大的175t,而且是注塑生产(听说人字齿不能cnc,
尽管大齿盘整体很平整,圆度也很高,但安装单向轴承座的地方因为塑料缩水的原因,可能会不平,装上单向座后大齿可能会倾斜的,这样会导致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噪声变大,飞机的振动变大(其实只是要注塑生产的大齿一般都要校平)
按下图的方法转动大齿,观察大齿和参考点(那张白纸)之间的间隙,转动一周间隙变化越小就说明大齿平面跟主轴越垂直。如果变化大了,用刀片或刻刀去修整,慢慢校平(这个比较麻烦,我校了一个多小时才搞定,幸好不是天天调)。
三是十字盘中间的鱼眼感觉比较紧,可以把鱼眼拆下来,把包鱼眼的塑料外面略为打磨一下,会有所改善,但不要打磨过头了(其实不打磨也可以,22kg的力量的舵机不会受到影响,飞一阵子就顺了)
四把横轴螺丝拆下来上螺丝胶重新装好(这步一定要做,出厂组装的没上胶的,不上胶有点悬,先拆下一边上胶,过一会在拆另一边)。做好这四件事后,照图施工把旋翼头装好,在组装第三轴承座时注意一点,接说明书上要求在第三轴承座和大齿之间垫一个1mm一个0.5mm的垫片,但垫上后发现有0.5mm左右的间隙,之前800也有这问题,找人问过厂家,厂家说有0.5的间隙也没有问题,但我还是把套装中多出来的一个1mm的垫片垫上了消除了这个间隙,也就是用了两个1mm垫片,只要大齿转动顺畅就行了,之后把连杆做好,飞机就算组装完成了。
、飞机的机械调整
飞机的十字盘水平,零螺距,最大最小螺距调整。我调这几个地方的工具比较简单,球头钳(只有尾巴用得上),十字盘调平器,螺距尺,bec,还有调螺距的参考工具。
先校十字盘水平,把bec接好,把v8接到电脑上,进入到v8设定的修正那一栏(如图八),尽管在前面调整了舵机的中立点,连杆也按照说明书上的长短做好了,但舵机装上飞机后的高低位置还是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这样就会导致十字盘平面跟主轴不是垂直的,用十字盘调平器可以看到调平器和十字盘之间有间隙,这个间隙应该怎么消除,有很多模友都找我问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尽可能的通过调整连杆的长度来使十字盘平,通过连杆调也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再去用软件来调舵机中立点,这样才能基本确保十字盘上下的行程一致。使用这种十字盘调平器会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如果十字盘的底部平面跟主轴不垂直,就会有误差,这个误差可以通过调0螺距时来校准。
把调螺距的工具装在旋翼头顶部,
然后把螺距尺放到大桨上,用小角尺靠一下让螺距尺跟大桨垂直,
然后把向位器的一个球头对准外围三个球头中的ch3调整0螺距,
调好后大桨旋转180度,向位器的另一边球头对准刚才那个ch3
在看是不是0螺距。如果不是0螺距,说明你的十字盘上ch1和ch2两点所在直线跟主轴不垂直(十字盘不平),原因如下图。
假如一边调好0螺距后,转180度后量出来的螺距是2度,就调整ch2对应的那根连杆,调整1度,然后在调大桨夹上的连杆调整一度。这样ch1 ch2两点所在的直线就跟主轴垂直了,用同样的方法校准ch1ch3(如果不是0螺距,调整ch3对应的那根连杆,调整过程中以ch1那根连杆为基准,不用动它),校准之后,你的大桨转到任何位置量出来的螺距都应该是0螺距。之后通过电脑软件中“修定”这一栏中的高级设定,用十字盘调平器校准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时十字盘的水平就行了(这个功能ex版的v8没有)。然后在调最大螺距最小螺距和循环螺距的度数,这里就不多讲了。
尾巴的机械调整很简单,调整连杆把滑块调在中间就行了。
机械调整就完成了,剩下的就是去试飞了。

楼主:
、试飞、飞行参数、动力、转速调整
在试飞之前先要对电调进行设定,kosmik 200a电调的设定很简单,基本上跟jive一样的,只是把jive的跳线改成了按扭,设定时按一下就是了,很方便,但要调整bec电压和对电调升级需要买一个设定盒,也就是大家俗称的Kosmik 200电调的直升机模式是模式4,设定好后跟jive一样要进行第一次试转,用充满了的电池,接上测转速的工具,把油门和螺距曲线都设定成0,50,100的直线,然后把油门推到50(这时的螺距是0度),让大桨旋转1分钟左右,电调就算完全设定好了,然后,用测转速的工具,调整油门曲线的点位,使飞机的转速达到自已所想要的要求后,设定好油门曲线。我第一次试飞的转速是2000转,normal的油门是0.85.85.85.85, 3d油门是85.85.85.85.85。个人认为玩大级别的飞机一定要有测转速的工具,这工具不经常用到但又是必须的,因为只有知道了飞机的转速才能量化你的飞机在动力上的强弱,这在动力的调配上非常重要。
Logo 700套机中的vbarpro版的,而且里面提供了一套针对这台飞机的飞行参数(logo 800也一样),可以根据自已的飞行习惯对里面的参数略加修改就能满足要求。飞行参数我把风格调到了50(出厂参数是99,然后把exp全调成0,我比较习惯不动exp,然后进行试飞,小心起飞,飞机很平稳,把飞机推上去拉下来在停顿,感觉尾巴锁得很好,做了一下侧摆和钟摆,感觉飞机在停顿时有点晃动,尾巴还不错,把十字盘感度从100降到了90,感觉就很好了,打左方向舵,然后停,刹车刹得很硬,但打右方向舵刹车比较软会有一点摆动,调整停止增益ab,直到两边都能停稳,没有摆动,就行了,这里有一个误区,很多朋友认为两边停的时候都能听到绑、绑响时才算调好了,其实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尾巴在顺时针转动时转动方向和扭力方向是反的,也就是说尾巴在停的时候惯性和飞机扭力会相互抵消,尾桨用较小的螺距就能把尾巴停住,螺距变化小声音自然就小了,而打左方向舵尾巴逆时针旋转时,尾巴停止时的惯性方向跟扭力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尾桨不但要克服惯性还同时还要克服扭力,就需要较大的螺距,声音自然就比较大了,而且感观上很硬,所以只要两边能停稳就行了。当然如果你一定要去找这种绑绑响的感觉也可以调大停止增益a,不过如果调得不合适尾巴在停止时就会有小的摆动,只是有的摆动不容易观察到而以(之前我在logo 600的组装及vbar的调整一文中写的,通过收连杆把滑块调来靠近尾波箱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错误的,这种调法会使在作自旋筋斗时尾巴逆时针转动迎风飞的时候时尾巴转动不了,logo的飞机把滑块调在中间就行了,在此作一个更正)。总的感觉虽然这台飞机的起飞重量是5.85kg但这台飞机升降副翼方向舵响应速度都很快,很跟手,和logo 600sx logo800的感觉差别不大,飞行参数要经过数个到数十个起落的飞行才能调整到最好的感觉,所以我就不多讲了。vbar是无副翼直升机控制系统的控制核心,对升降副翼方向舵的控制基本都能满足绝大多数朋友的要求,也就是说,不管你玩的是logo、泰世、杨格或别的飞机,都可以通过调整vbar的飞行参数来达到自已的需求。

接下来谈谈动力,动力决定的你的飞机的能力,也就是螺距方向的响应和手感还有飞行的气势,先说说这台飞机的动力的配置,套机中配备的动力是天蝎星4525 520kv电机,17t,,yge160ahv电调,大桨配的edge 713fbl,并要求使用12s 5000电池,我改了一下这套动力(折腾,其实原配的动力就搭配得很好),我自已配的是kosmik 200a电调(这电调有8v bec 10-30a不用另加接收电),pyro 800-48L电机(这电机支持14s,),18t,电池用的12s 5000,大桨用的edge 713fbl se
对于动力的调整,我想首先需要确定大桨的转速,怎么确定呢?先抛开暴不暴力的问题,按logo 700说明书要求的大桨的最高转速为2100转(一般最好都不要超过要求的最高转速,除非厂家给的这个参数过于保守),我们就按要求确定飞机的转速上限是2100转,电机电调厂家已经搭配好了,用不着去过多考虑,调整齿比把油门点位确定好就行了,k电调说明上讲到过定速油门不能超过80%,也就是说要给定速补转至少留20%的余量,(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不能超过电机全转速的80%不知道那个是对的,如果是按全油门时电机转速的80%来说的话,那两种说法都一样),mikadologo 700 800生产了17t 18t 19t,我们就来计算一下用原厂520电机12s电池和pyro 800-48L12s时这三种齿比的情况,因为电机电调的效率,品牌等问题,计算出来的结果跟实际测出来的结果一般都有差别,所以这个计算结果所得到的一个大概范围能只为选择动力配置时提供参考,最终要以实测数据为准。计算公式是,电机kv*电池电压*油门百分比/齿比(这是个没有损耗的理想值用来作参考),
520kv电机12s电池
齿数    齿比   100%油门   80%油门   70%油门
17t      10.3   2544        2035       1780
18t       9.7   2701        2161       1890
19t       9.2   2849        2279       1994

480kv电机12s电池
齿数    齿比   100%油门   80%油门   70%油门
17t      10.3    2349       1879       1644
18t       9.7    2494       1995       1745
19t       9.2    2630       2104       1841

网友:
好帖,值得认真学习。不喜欢700-800的头罩

楼主:
从理想值中可以作一个大概的选择如果用520kv电机,想要在80%左右油门时顶满飞2100转,应该需要选择18t,用480kv电机至少要用到19t,苦于手上没有19t,只有17t 18t,所以我选用了18t来作测试,算出来80%油门时是1995转,也就是2000左右。但实际测到转速是85的油门刚好达到2000转,只能按这个转速进行了第一次试飞,飞下来感觉动力基本够用,但还不够强劲,于是我把定速油门调到了90 大约2100转左右,突然性的推螺距飞机有了弹射的感觉,但做连续动作时转速跟不上,还不如用85油门的效果,究其原因可能是定速油门过高,补转的余地不够引起的,这就验证了k电调定速油门最高不能超过80%的说法,同时也说明了这套电机电调用12s电池配18t达不到我想要的要求。如果用19t,实测转速跟计算出来的转速相差100转左右,也就是说用19t 80%,油门也只有2000转左右,同样达不到我想要的,幸好pyro 800-48L电机支持14s,所以我打算使用14s电池,按上面的方法计算得出下表
480kv电机14s电池
齿数    齿比   100%油门   80%油门   70%油门
17t     10.3     2740       2192      1918
18t     9.7      2909       2327      2036
19t     9.2      3067       2454      2146
从表中可以看出,如果考虑100转的损耗,用14s电池选择18t是比较合适,油门在70%-80%之间,上下都有调整的余地,但我们还需要反过来算一下这个时候电机的转速是多少,看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因为电机和电调一般都有转速限制的,电调一般是最高可以支持到4万转,我查了pyro 800-48电机最高转速限制是25000转,电机的这个限制并不是电机不能达到更高的转速,而是告诉你在使用时不要超过这个转速(我用14s电池测试过电机空转时全油门能达到28360转,转起来的声音有点吓人),所以要算一算电机转速是不是在25000转以内,如果要使大桨转速达到2100转,用17t 时电机转速是2100*10.3=21630,用18t时的电机转速是2037019t时的电机转速时19320都处在合理范围内,这个转速也不能太低,因为同一个电机,转速越低电机的扭力越小,除非你的电机功率足够,这些都是估计值,只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大概的选择范围,是不是18t就很合适,还需要进行飞行测试和飞行感觉来验证。
等了一周终于收到了14s 4000 45c电池,先装上18t进行试飞,通过测试飞机的大桨转速达到2050转时,油门位置在72,2100转油门位置在74,达到了k电调的要求,最大最小螺距调整在正负13度时感觉非常好,换上17t在进行测试飞行,大桨转速2060转时,油门位置76,2100转时油门位置77.5,也在k的要求范围内,仔细感觉了用这两种齿的差别,电机能力是够用的,因为pyro 800-48电机的持续功率是5kw,所以在飞机的能力上没感觉到太大的差别,但用17t感觉飞机的转速稳定性要更好一些,原因是18t和17t的力臂不一样,相对来说17t比18t更省力,另外,相同的大桨转速2060转,17t时电机转速达到了21218转,18t 19982转,也就是17t时电机的出力更好些,最后我确定下来,使用17t、2060转、正负13度。连续飞行三个起落,每个起落4分钟,中间等充电8分钟,测试了一下电机、电调、电池的温度,电机三个起落都在33度左右,电调33-37度,电池35-40度,气温17度,感觉非常理想。
以上都是以k的电机电调为例进行配置的,因为电调的厂牌不同定速机制也会有所不同,油门输出也可能不一样,电机品牌不同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不能照搬,要根据自已所使用的设备的情况来进行调整。
对于一台新飞机而言,只要飞机没有不可调整和改造的硬伤,我感觉在组装调试中最难调配的就是动力,需要经过很多次试飞和折腾才能找到适合自已的动力,而且每个人的飞行手法和感觉都不一样,对动力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所也不能硬套别人的选择。Logo 600sx logo700 logo 800三个不同级别的飞机我都飞过了,比较一下三台飞机的特点,logo 600sx飞的感觉是轻灵,logo 700感觉稳重,logo 800感觉霸气,在飞机的响应速度和操控性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大的飞机在转弯半径和动作幅度上要大些,感观上有点慢而以,这也是不同大小飞机之间的差别,这三台飞机我都非常喜欢。

楼主:
结束语
组装飞机我没一步一步的去照本宣科,因为那样就相当于写了一本有照片的说明书。所以,就只写了要注意的地方。机械调试的内容其实并不多,只要有一个好的装机基础,就用我写的那些简单方法就可以把飞机调得很完美。飞行参数我只是重点写了尾巴停止感度的调整,这个我感觉是大多数朋友不明白的地方,我也是最近才完全明白,别的地方都是感度,手感上的调整,用不着多写。动力的调配,我并没有完整的去写它,只写了我在配这台飞机的一个全过程,因为有一些东西还去要验证,还有就是电机电调很多参数厂家是不能公布的。公布了别人马上就仿出来了,这对玩家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要了解清楚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和多次试飞多次折腾,这些都只有靠经验。在有就是各厂生产的电机电调特性软件等都不一样。电机里面好多东西靠的都是经验。马达说实在的自已都能绕,但做出来的参数一不一样就另说了。
以上讲的都是我在组装调试这台飞机时的一些个人经验,纯属市井经验,没有经过专业理论考证,错误难免,有错的地方请朋友们多加指证和交流。
题外话,回答一些模友经常问我的问题。
1、  你是模痴J小毛吗?
答:我不是,模痴这名在我玩静态模型时就在用的了,以经用十几年了,在说了名都不一样一个是两个字的中文名一个是五个字的中文加英文的名,模痴J小毛这名是近两年才出现的,但的确给很多想跟我交流的模友带来了不少的误会。
2、  你为什么老不炸机?
答:我的确有四年多没有炸过机了,原因很简单,我属于折腾党,玩模型只是休闲和打发业余时间,所以也没有那么玩命的练飞行技术,至于我的飞行技术,当然只有用一个字来形容
3、  我的450用了vbarxxxxxxxxxxx问题,怎么解决?
答:我以经有四五年没玩过450了,自从玩上了logo 600后就没玩过别的飞机,所以回答不了。不过可以交流一下如何去寻找飞机上出现的问题。我也很喜欢去帮助模友或和模友们进行交流,因为你帮助了别人,才能获得别人的帮助,多跟朋友们交流才能获取更多的经验。
4、  你在群里只说logo飞机和mikado无副翼系统,你是mikado的托吗?
答:不是,但我是logo这飞机的粉丝,我个人认为,玩模型就要给自已定好位,玩家就是玩家,商家就是商家,不要混在这两者之间不男不女的跟人妖没差别。我更喜欢去了解透一种飞机,我选择了logo飞机作为我的了解对象。另外我只有logo飞机和我所喜欢用的电子设备,所以能跟朋友们分享的经验也就有了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我跟你讲我都没有玩过的别的飞机的飞行感觉和调试经验你信吗?
5、  你为什么都用这么贵的装备?
答:一是为了安全可靠的飞行,飞直升机就等于在飞一台没有防护罩的大电风扇,如果设备在空中出问题,飞机马上就会变成杀人机器,这种案例以经有好几起了。二我很少炸机,把别人修飞机的开支用来买好设备了。三还是那句我时常说的话,这辈子就这爱好,不要亏待了自已!

网友:
技术贴  一定要顶!
写的很详细,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好贴,好毒药。顶 模痴

网友:
帅呆了。。 MARK 以下!!

网友:
此贴必须加精华,好贴!

网友:
好机好漂亮!!顶之  钥匙链也很漂亮!呵呵呵

网友A:
LZ和模痴J是不是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和模痴J是不是一个人

1、  你是模痴J小毛吗?
答:我不是,模痴这名在我玩静态模型时就在用的了,以经用十几年了,在说了名都不一样一个是两个字的中文名一个是五个字的中文加英文的名,模痴J小毛这名是近两年才出现的,但的确给很多想跟我交流的模友带来了不少的误会。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啊。

网友:
尊重LZ的辛苦,一字不落的拜读完。

网友:
超级技术帖子,给力~

网友:
哎 认真看完了感觉这个贴有必要顶一下   我很支持lZ这句话(这辈子就这爱好 别亏待自己)

网友:
哈哈!8楼第一个问题好搞笑……不过确实说出了大家的疑惑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B:
   电子设备太烧了,700级别的飞机特技飞行电流才80a左右,瞬间能有一秒钟能瞬间达到120a以上,k120a的持续输出电流就足够120a了,瞬间电流更不必说,k电调200a远远超出了合理需求,而且bec电压还需要买接近一千块钱的设置卡来设置bec电压,logo700用以前的眼光看是顶级,但是现在随着新的品牌诞生,加上消费者的理性,logo已经走下神坛,600机被山寨取代,700机没有了以前声音安静的优势,旋翼头的不合理粗大导致整机重量超标,要知道飞机唯轻不破是真理,太重的飞机肯定不好飞,1.6mm的侧板强度只适合一次性使用,而且配件价格还相当坑爹,我的理解mikado700除了买来显摆一下已经找不到专业级别的定位了。
  iphone5的销售就是这个道理,中 国人现在越来越理性,不像以前那样看见苹果就傻乎乎捐款了,苹果自从发布iphone5以后,股票跌掉了四分之一。我相信mikado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设备太烧了,700级别的飞机特技飞行电流才80a左右,瞬间能有一秒钟能瞬间达到120a以上,k120a的持续 ...

实测电流2060转,13度螺距,14s电池,最大电流达到了147a,功率6.8kw用12s电池,电流会更高。

网友:
好奢侈的搭配啊,基本上都到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电流2060转,13度螺距,14s电池,最大电流达到了147a,功率6.8kw用12s电池,电流会更高。

记得以前我飞logo600,转速设置过低,一大动作电调就保护断电,是不是转速过低,俗称憋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试飞之前先要对电调进行设定,kosmik 200a电调的设定很简单,基本上跟jive一样的,只是把jive的跳线改成了 ...

以沙发位背景才知道飞机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测电流2060转,13度螺距,14s电池,最大电流达到了147a,功率6.8kw用12s电池,电流会更高。

从图表再次验证了我的说法,正常飞行电流不超过80a,绝大多数电流不超过120A,那么瞬间的148A是怎么来的呢?
仔细看就会发现,定速曲线先突然掉转,然后缓慢补转成功,并在恢复转速前超转,说明您当时测试的方法是飞机满油门垂直满螺距,而且通过时间观察,应该是慢油门垂直向上爬升以后飞下来,连续做了三次这一类的动作,在真实的飞行过程中,极少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的飞机如果满油门向上垂直爬升,电调是会保护的,所以我的观点还是120hv完全足够,200hv的确很浪费

网友:
大赞!!!!!太爽的毒物了~~~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要中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设备太烧了,700级别的飞机特技飞行电流才80a左右,瞬间能有一秒钟能瞬间达到120a以上,k120a的持续 ...

另外想说明一下,我写此贴的目的是为了交流技术,至于我用什么样的设备纯属个人爱好,电子设备我也很喜欢把容量加大,这样不容易出问题。重量控制住就行了。

网友:
2060转的转速,对于任何700机来说,满油门垂直爬升不亚于憋转,那出现电调保护,电流超标是再正常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表再次验证了我的说法,正常飞行电流不超过80a,绝大多数电流不超过120A,那么瞬间的148A是怎么来的呢 ...

既然是测试,那在我飞行技术的能力范围内,我当然都会去试了。

网友:
已经在火星网站看过拉~~~只是不能收藏。。。。
收藏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想说明一下,我写此贴的目的是为了交流技术,至于我用什么样的设备纯属个人爱好,电子设备我也很喜欢 ...

我也只是提醒大家要合理配置,不要盲目追高,设备的搭配需要理性控制,这套设备花的冤枉钱够买几套完全足矣胜任的设备了,不仅多花了钱,而且增加了飞机重量,飞机重量提升就意味着性能下降,整体消耗提升。不可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设备太烧了,700级别的飞机特技飞行电流才80a左右,瞬间能有一秒钟能瞬间达到120a以上,k120a的持续 ...

我帮楼主说两句:
1、楼主烧不烧设备其实不是这贴的讨论点,你拿出来说的
2、我也飞logo700,我的是k160HV,2140转,没加散热片的情况下,全程1/3时间四位钟摆,到最后电调过热保护,平均电流超140
3、700级,亚托的700级5.5公斤,这台差不多6公斤,加上不同级别的电机,713浆
4、你玩过,再评论烧不烧

网友D:
这辈子就这爱好,不要亏待了自已!

LZ最后一句话,把我害惨了{:1_54: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最后一句话,把我害惨了

火星,我老鼠公,托你的福,我的700没事,哈哈

网友:
LS,我知道是你。这周继续等你的图,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帮楼主说两句:
1、楼主烧不烧设备其实不是这贴的讨论点,你拿出来说的
2、我也飞logo700,我的是k16 ...

1.烧设备对大多数人是误导,必须提醒
2.不加散热你属于不按正常使用,平均电流超140,kyle也没飞出全程140的电流,你有证据吗?
3.正说明我的观点,比亚拓还重的飞机4.就你有钱,就你会烧?就你买的起k电调?

网友:
楼上各位朋友别带气,别带气!呵呵!
这个贴是纯粹的技术贴
有人不同意某些观点 可以只取其中一部分
自己的飞机自己怎么配设备是自己的事 呵呵
玩这个本来就是娱乐 开心就好!

网友:
很好的帖子,希望多有像楼主这样的热心魔友。

网友:
发烧级的

网友D:
“这辈子就这爱好,不要亏待了自已!”

网友:
此贴看了不顶,太对不起观众了!好贴

网友:
楼主再来后续的

网友:
会飞的金砖。。。

网友:
好毒的贴。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啊

网友:
哇!这不是一般人玩的起的好东西。喜欢那钥匙扣

网友:
模傻傻的贴一定要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束语组装飞机我没一步一步的去照本宣科,因为那样就相当于写了一本有照片的说明书。所以,就只写了要注意 ...

这辈子就这爱好,不要亏待了自已!。 我喜欢这句话哈哈  顶 。。。。。。。。。。。。。。。。。

网友:
必须顶CC大哥呀 nb

网友:
一字不落的拜读完。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这个必须顶

网友:
康哥的帖子篇篇精华哦
好生学习一下

网友:
能花精力写这样一篇论文式的帖子供大家参考很不容易的。对于设备的搭配,由于每个人的定位跟需求不同,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提出不同意见也是好事,针对技术讨论就很好了,千万别带情绪,否则就偏离讨论的意义了。顺便恭喜火星自己在大坑底又被毒害。

网友:
这个帖子太牛X了,真的很佩服LZ,全文看下来让我这个菜鸟学到很多的知识

网友:
顶顶 痴哥.骚7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设备太烧了,700级别的飞机特技飞行电流才80a左右,瞬间能有一秒钟能瞬间达到120a以上,k120a的持续 ...

飞度奔驰都是四轮子,飞度还省油,何必买奔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帮楼主说两句:
1、楼主烧不烧设备其实不是这贴的讨论点,你拿出来说的
2、我也飞logo700,我的是k16 ...

我帮楼主说两句:
1、楼主烧不烧设备其实不是这贴的讨论点,你拿出来说的
2、我也飞logo700,我的是k160HV,2140转,没加散热片的情况下,全程1/3时间四位钟摆,到最后电调过热保护,平均电流超140
3、700级,亚托的700级5.5公斤,这台差不多6公斤,加上不同级别的电机,713浆
4、你玩过,再评论烧不烧

完全同意,尤其是第4点

网友F:
不炸机就可以买自己买得起的最贵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炸机就可以买自己买得起的最贵的设备!

多练模拟器,少炸机,上好一点的设备,飞机状态会更好,在时常维护,这样的良性循环其实会更省钱一些。同时也可以玩得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帮楼主说两句:
1、楼主烧不烧设备其实不是这贴的讨论点,你拿出来说的
2、 ...

      反正玩东西总是玩自已喜欢的。没人能强迫你玩什么。

网友:
不错的组装,一看就很专业hchobby.taobao.com

网友:
学习了,留着以后玩直升机的时候研究。

网友:
口水一地啊~~

网友G:
哇卡,总结杀手

网友:
楼主绝对 辛苦了 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卡,总结杀手

网友:
有点意思,我要向楼主玩模型的方向发展,不过舍不得多品牌尝试的机会,尽量弄评价好的品牌来试“不要亏待自己”,呵呵

网友:
好机,好帖一定要顶!

楼主(2013-01-21):
经过多次试飞。最后确定的动力配置是。k200电调,pyro 800-48L电机,14s 4000电池,18t,定速油门73,转速2080转,螺距正负13度。如果配17t,油门77,转速2090转。

网友H:
我的LOGO700 搭配K200  原厂4525电机  19T电机齿  2100转 油门74   正负13度    根据仔细测试  电流最高到过220A    其他时候上190A多数
所以个人感觉这个飞机很重  所以配K200保险点!

网友:
流口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LOGO700 搭配K200  原厂4525电机  19T电机齿  2100转 油门74   正负13度    根据仔细测试  电流 ...

k200里面的测试仪,是实时的,而且每秒钟采样90次,而象em2这类测试仪每秒只采样4次,所以k200的测试仪更能够准确的测到瞬间最大电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k200里面的测试仪,是实时的,而且每秒钟采样90次,而象em2这类测试仪每秒只采样4次,所以k200的测试仪更 ...

跟上你的脚步!14S!

网友:
很好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上你的脚步!14S!

早就跟你说过了,冬天电池放电能力减弱,电压掉得厉害,做相同动作电流自然就大了。所以用14 s靠谱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就跟你说过了,冬天电池放电能力减弱,电压掉得厉害,做相同动作电流自然就大了。所以用14 s靠谱点。

好贵哦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两张K200跟蛋的连线图片,我按照rcmania上介绍贴试了一下,但是选择模式之后蛋就显示没发现兼容设备,不知是不是我线接错了,谢谢了

网友(2013-03-12):
模痴老大的帖子是一定要支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就跟你说过了,冬天电池放电能力减弱,电压掉得厉害,做相同动作电流自然就大了。所以用14 s靠谱点。

14s 是好,  马达和电调市场上已经有了不错的选择,  但是国内跟6S 5000mah所匹配的 7S 4400mah电池太少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的LOGO700 搭配K200  原厂4525电机  19T电机齿  2100转 油门74   正负13度    根据仔细测试  电流 ...

我没有飞过logo 700,但是根据你和模痴的描述来看,我觉得
第一,你们的设置,都有些超转,logo 700 出厂时搭配17T 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这个齿可能会牺牲一些定速。 Kyle的飞行最高只用到2050,其余大部分时间可能更低,有些动作1900甚至就可以完成。 710大桨,每加50rpm电流情况都会大不少

第二,螺距控制,我不太清楚你们各自的操作水平。 710大桨翼型,尺寸可能与690都不相同,简单说,这个桨更拖转速,当然扭矩也大,峰值电流比690还高。 在油鸡上, 过大的螺距会让发动机严重调转,电机上,因为功率很大,这个现象可能不明显。 很多人可能大螺距随便就推出去了,这样会造成过大的峰值电流,14°的螺距不是什么时候想用就全力打到底的。 有些人的动力配置很夸张,比如4535的电机,65C的电池,纵使你怎么打螺距都不调转,所以感受不出来螺距控制的重要。  以前一些油鸡的设计 正负可以达到15° 甚至 更大, 但这都是瞬间一用, 普通的模友很难把握, 上油鸡肯定憋转,上电机就是电流过大保护。

同样的出厂配置, 厂手飞下来可能就是温度低,峰值电流小,因为他们的螺距控制都非常的好。如果大家经常看helifreak的话, 会注意到大家经常提一个名次,就是 pitch management。 厂手们的 +-14°螺距可不是谁都能驾驭的来的哦

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有部1000马力的跑车,但这不意味着你随时都可以把油门踩到底,过强的动力如果不加以控制,除了毁车没什么结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没有飞过logo 700,但是根据你和模痴的描述来看,我觉得
第一,你们的设置,都有些超转,logo 700 出厂 ...

谢谢  看了你的分析 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吧,正因为我们的螺距控制不是很好,各方面都没有那些高手控制的精准,所以对我而言,我就觉得把设备配置高一些,当然,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会说我没必要啊,是不是骚的蛋疼啊这些,但是我只是希望用这些来保证我可以飞的放心,舒心!
毕竟那么好一台飞机,如果是因为自己没有控制好导致炸鸡,谁心里也不好受!
至于螺距控制这些,我觉得只有通过无数的练习来提高自己,万一某一天能控制好了,可能感觉又会变化!呵呵!
我现在转速降低到2050左右,改用14S了,电流也没以前那么高了。
因为这台飞机不是拿来练习的,就是想飞的时候飞飞而已!所以请大家不要想一边去了,飞飞机嘛,只要飞的开心,不管用什么,飞什么,都无所谓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谢谢  看了你的分析 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吧,正因为我们的螺距控制不是很好,各方面都没 ...

你和模痴说的是对的
但我的意思是,有些模友就会去怪原厂的配置不合理,等等。。。  有时候也要想想自己的问题

你现在这个转速就低好多了,也足够飞行了, kyle最暴力也就用2050.

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和模痴说的是对的
但我的意思是,有些模友就会去怪原厂的配置不合理,等等。。。  有时候也要想想自己 ...

就是就是  呵呵  谢谢哟!
也祝你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设备太烧了,700级别的飞机特技飞行电流才80a左右,瞬间能有一秒钟能瞬间达到120a以上,k120a的持续 ...

木易你的评论有点跑偏了。。。。模痴开头就说了这个是技术贴!烧不烧设备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把帖子发上来就造福了拥有LOGO700的模友而不是误导模友去买LOGO700,何况他是中 国玩LOGO系列最资深的玩家,有资格提出这些注意要点是很好的事情!至于你说的电流的问题---必须根据每人不同的飞行环境得出不同的飞行数据,有的飞手就是平均能飞到100A,姿态也很优美,这又说明什么?只能说设备上去了才飞的出这种风格,又快又狠又暴力还有优美。这里就不扯远了,这个帖子是我见的技术贴里面很“精华”的,要是没有人做技术贴成天就没有讨论的东西那上论坛来干啥?,注意论坛要和气以后才能看到更好的精华文章,避免口水!自己飞自己的开心,自己追求自己的,不影响的。

网友:
这辈子就这爱好,不要亏待了自已

网友(2013-04-12):
必须收藏 神贴

网友:
好帖,虽然我没有那么多钱来玩700级以上的飞机,但是你的贴让我更想往大机里钻

网友:
看着最舒服的贴了,面面俱到!

网友:
1万块钱买个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和模痴说的是对的
但我的意思是,有些模友就会去怪原厂的配置不合理,等等。。。  有时候也要想想自己 ...

感觉kyle飞行风格不是暴力型的 他是擅长3d f3c二合一弄出优美流畅的动作 有些人喜欢暴力 就像喜欢跑车的爆鸣声一样 喜欢爆桨声音 所以需要更高规格的配置~

网友(2013-05-14):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大神的帖子,学习!!!

网友:
预读,予进700

网友:
本帖已被加为精华!

网友:
毒物 典型的毒物

网友:
技术贴,好贴,学习了

网友(2013-06-16):
学习了,模痴乃世外高人,
玩模23年,海陆空全上,
第一次见到这种高规格的技术贴,而且是倾囊而出,毫无保留,注了很多心血,
道出了共鸣的普通玩模人的人生哲理,
有点惭愧,平时只顾自个玩。。

网友(2013-09-05):
在顶顶 模痴 等自己飞行技术好了 也弄台LOGO700玩!

网友:
700大机呀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
谁把这坟挖出来的?

网友(2013-10-21):
引用 楼主:
在试飞之前先要对电调进行设定,kosmik 200a电调的设定很简单,基本上跟jive一样的,只是把jive的跳线改成了 ...

楼主有没有kosmik的说明书啊

网友:
买上 狗7 加控 加电  充电  差不多3万5

网友:
感谢四川老乡     以后有机会一定入一部logo 700  希望多多指点...

网友:
顶一下  这货估计是无缘去装它了  只能看看

网友:
好机好贴好细心

网友(2014-01-19):
这就是我梦想中的飞机啊

网友:
TDR是不是下步打算

网友:
我的狗7到手一年多了 还没装呢  争取尽快装好

网友:
终于园梦了 我也入了狗 700

网友:
这个贴太好了。虽然这辈子我估计都打不到你这个飞机的级别。但是在你上面说的调机说明。小弟还是受益匪浅。模痴你从现在是我的偶像了。

网友:
还是700爽。

网友:
请教楼主你的电机 k800-48。还是k800-48L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设备太烧了,700级别的飞机特技飞行电流才80a左右,瞬间能有一秒钟能瞬间达到120a以上,k120a的持续 ...

亚拓700 120A足够了 logo700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帮楼主说两句:
1、楼主烧不烧设备其实不是这贴的讨论点,你拿出来说的
2、我也飞logo700,我的是k16 ...

事实说明一切 攒

网友:
哎~过过眼瘾就行了,这。。。弥雾啊~

网友(2014-05-24):
这个贴太好了

网友:
米人米物

网友:
米人毒物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你是模痴J小毛吗?答:我不是,模痴这名在我玩静态模型时就在用的了,以经用十几年了,在说了名都不 ...

呵呵,我也以为是一个人,原来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辈子就这爱好,不要亏待了自已!”。

LZ最后一句话,把我害惨了{:1_54:

哈哈,

网友:
05年就注册的老模友啊,学习,很深奥。很专业。,买不起,看看你的装机图片就行了。

网友(2014-11-12):
好教材帮顶,好像最后的动力计算有点问题,按公式算不楼主提供的数据!

网友(2018-05-03):
强贴留名强贴留名强贴留名强贴留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没有飞过logo 700,但是根据你和模痴的描述来看,我觉得
第一,你们的设置,都有些超转,logo 700 出 ...

同意~直升机玩的就是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