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官方!

楼主(2012-12-17):
关于APS,我已经折腾100多个起落了!始终没有解决以下问题!
1   切入点
    在切入APS 时候,JJ 有8成以上回向后漂移3-5米!
    切APS  大概有1成机遇,伴有急速掉高度,速度非常快!9成以上的机遇,哪怕是3GX模式下,油门以下切,JJ 高速下坠,切APS,能立刻顶住!但有2次,切APS 无效,惨炸!

2   关于APS 模式下,移动JJ 到某指定点,非常非常的困难!可以说完全做不到!
      为什么?因为在APS 模式下,打舵(哪怕是小舵量),舵停止后,JJ 任然漂移或回弹!(打舵向前飞,停止,JJ 向后回弹1米。打舵往后飞,哪怕一丁点的舵量,舵停止后,jj 仍然向后漂移3-5米!)(打左副翼舵,JJ 回弹1米左右。打右副翼舵,舵停止,JJ 仍然向右漂移2米左右)-----严重是,打副翼舵时,8成的机遇,JJ 会同向后和向右漂移----所以,本人不才,无法将JJ 移动到某点!

3 关于 GPS
   切入GPS ,JJ 自动返航到HOME点后,有3-4成的机遇,并没有停留在离地面5米高的上空悬停,而是继续往下一直坠!

4  关于APS 模式下的刹车功能
    在APS 模式下,油门在中点一下,让JJ 高速下坠,但有4成的机会,APS ,没有启用刹车功能!速度一直不减,并没有向说明书上说写,在距离地面5米是,APS 会启动刹车功能,让速度降到2米每秒,3米高度,速读会降到0.8米每秒!

5  关于机体晃动的问题,已经解决---APS 需要高转速才能维持机体的稳定性,但疑问的是,但要75-80的油门,您不觉得很耗电吗?

6  关于APS 海绵胶
   由于APS的减震海绵很软,因此,当APS 连接上线以后,由于线比较硬,线会使APS 无法水平,现在我用亚拓电子螺距尺,量,APS放置由于受到线材力度的挤压拉扯,APS向左前略有倾斜!不知道这是不是打舵右副翼后升降舵停止后,导致JJ向 右和向后漂移2-5米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拆掉这海绵胶可以吗?太不受一点力了!!

补充:磁场校正,经常做,震动测试,10来个起落做一次,JJ 根本就没什么震动,每次百分百一次性通过震动测试!至于3GX油门都做了!
                                                                                                    本人不才,敬请指教!

网友A:
如果没有猜错LZ 的设备是不是3GX 2.1 + APS 1.1 + T9遥控器?T9遥控器的尾舵感度已经被解析放大了,因此APS无法正常工作。

貌似T9遥控器与APS不合,FUTABA与JR和APS感情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猜错LZ 的设备是不是3GX 2.1 + APS 1.1 + T9遥控器?T9遥控器的尾舵感度已经被解析放大了,因此APS ...

回楼上,你简直是神机妙算啊,我用的什么版本,什么遥控器 你都知道  呵呵!但如果说天地飞9通不支持,那么华科尔,那么jr 8通以下的遥控器都不支持APS 了,我是为买APS ,配的新天九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猜错LZ 的设备是不是3GX 2.1 + APS 1.1 + T9遥控器?T9遥控器的尾舵感度已经被解析放大了,因此APS ...

把你的FUTABA借给我折腾一下吧,我把天9给你,好吗?

网友:
这道题无解,和我一个朋友一样,用MB 怎么调都调不好,最后换控什么都解决了,天9真的害人

网友B:
APS感应器附近有没有装置含铁物质?
在一般模式下你的JJ飞行会不会就不稳定.摇头晃脑的?...估计APS也救不了JJ
另外因为气压的变化GPS有时候会误差1~2 这是很正常的
高度缓降功能有确定打开不?
转速不足估计不论飞什幺都不好飞吧?!
哥们~~海绵体是很重要!!你拆了它包准炸机!!!线材要保留适当空间,太紧就没避震作用了!

网友:
建议放出飞机的详细安装照片和遥控器详细设定的照片,给出的信息多,才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你简直是神机妙算啊,我用的什么版本,什么遥控器 你都知道  呵呵!但如果说天地飞9通不支持,那 ...

JR和FUTABA都可以支援到7通道,但是要支持尾舵感度可独立调整,有三段开关才行
最好的解决方案…………卖了T9,入个FUTABA T8J 或JR XG8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的FUTABA借给我折腾一下吧,我把天9给你,好吗?

嘿嘿T9给了我也没用!

网友C:
换控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控 正解

切入APS 或GPS后,飞行权交给了APS ,那么和控有有什么关系呢?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S感应器附近有没有装置含铁物质?
在一般模式下你的JJ飞行会不会就不稳定.摇头晃脑的?...估计APS也救不了 ...

APS感应器附近有没有装置含铁物质----回答没有!
另外因为气压的变化GPS有时候会误差1~2 这是很正常的---这个可以理解了,谢谢!
高度缓降功能有确定打开不?-----回答:一直都是APS V1.1版本,并且开启这种功能,而且APS上的2个灯是绿灯(显示刹车开启状态)
转速不足估计不论飞什幺都不好飞吧?! ---回答:正解!造成机体不稳,和掉高,那是因为APS 为了维持稳定性,必须高转速,否则会出现这2个问题!
哥们~~海绵体是很重要!!你拆了它包准炸机!!!线材要保留适当空间,太紧就没避震作用了!
-----回答:所以现在纠结的是不是海绵太薄了,APS 收到上面的GPS和3GX线的挤压导致有小些不平!这些不平照旧了打舵漂移或回弹,无法将直升机移动到某点顶住,纠结中。。。。。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入APS 或GPS后,飞行权交给了APS ,那么和控有有什么关系呢?不解!

您真的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S感应器附近有没有装置含铁物质?
在一般模式下你的JJ飞行会不会就不稳定.摇头晃脑的?...估计APS也救不了 ...

补充!关于GPS 气压计误差有1-2米,那么切入GPS后,JJ 回到HOME点并没有在5米高度悬停,而是一直往下坠,完全可以坠到地面,(每次我离地面50CM距离切3GX手动救回来的,那我想这就不是误差的问题了!您不觉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因为气压的变化GPS有时候会误差1~2米 这是很正常的---这个可以理解了,谢谢![/backcolo ...

我的不曾有这个问题,海棉估计是变形回不去了,LS就换一个新的试试呗

楼主:
问题是 这个海绵好软的,这个线只要给一点APS力,海绵就有些不平,怎么说得接线啊,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关于GPS 气压计误差有1-2米,那么切入GPS后,JJ 回到HOME点并没有在5米高度悬停,而是一直往下坠, ...

这事在我哥儿们身上发生过一次.....结果是电池飞到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在我哥儿们身上发生过一次.....结果是电池飞到干了

上面说的6点问题,并不是每次飞行中都会出现的,大概机遇在2-4成中。。。。

楼主:
为了买这个APS  我把2台爱控 天7 和XG7 都卖了,并特意买支持APS 的天9控,如果是国产控不好,天地飞和华科尔都不支持,那JR 8通道一下都不能完全支持APS 全部功能,那这个APS 也太挑控了吧!那卖APS 的时候,官方就是否应该要说明 ---APS 只支持FUTABA  jr8通道以上的控,中 国控或8通一下不支持全部功能或表现为不稳定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说的6点问题,并不是每次飞行中都会出现的,大概机遇在2-4成中。。。。

上面说的6点问题,并不是每次飞行中都会出现的,大概机遇在2-4成中。。。。

拍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6点问题,并不是每次飞行中都会出现的,大概机遇在2-4成中。。。。

拍肩~~{:1_63: ...

这个图片发的很好啊,折腾的真是欲哭无泪啊 有时候真想骂人了! 1 没个售后电话  2  没有亚拓工程师或售后帮助解决分析这些问题  , 真想杀杀人

网友:
不如LS说说你的配置跟设定, 或是贴上照片来瞧瞧~让大伙来分析研究研究~~~~

楼主:
http://www.tudou.com/home/_118259333这是悬停视频  配置是亚拓500EFL PRO 全套配置(只换了电机) 3GX2.1 APS v1.1   遥控为天9  2 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片发的很好啊,折腾的真是欲哭无泪啊 有时候真想骂人了! 1 没个售后电话  2  没有亚拓工程 ...

LZ
講話要公道
QQ都私聊了一個多小時
從APS1.1+3GX 2.1 都升到APS 1.2 + 3GX 3.0再降回到 APS1.1+3GX 2.1
才得知你的遙控器是T9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講話要公道
QQ都私聊了一個多小時

我是说现在APS 的这些问题,当3.0不支持APS的GPS功能时,时,我就跟你说了是天9啊,有聊天记录的!我说的很清楚是天9,你还问天9是是仿什么控,我说是仿FUTABA 的,结果按你们的设置 重新设置N次了,还是不能支持GPS 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说现在APS 的这些问题,当3.0不支持APS的GPS功能时,时,我就跟你说了是天9啊,有聊天记录的!我说的 ...

是呀,那為何你會這麼說  " 1 没个售后电话 2 没有亚拓工程师或售后帮助解决分析这些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呀,那為何你會這麼說  " 1 没个售后电话 2 没有亚拓工程师或售后帮助解决分析这些问题 "

买个APS ,遇到问题,发帖求助,结果被喷,或许买了就买了,有问题就有问题,不要发帖,让我们买家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发个贴 还被喷!有售后电话吗?哪里? 这个帖子,有亚拓官方的正面回应吗?没有吧!做了小白鼠,提出问题,还被喷?

网友D:
想請問你,有人噴你嗎?
天9遙控器確實無法支持APS
可是APS能很正常的用在FUTABA及JR的控上,這個你也算是小白鼠
是,你是小白鼠,但應該是找天9,為什麼和FUTABA相似,卻不能兼容
況且不兼容也不止是亞拓的APS
MB也不能正常使用

因此建議您,換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請問你,有人噴你嗎?
天9遙控器確實無法支持APS
可是APS能很正常的用在FUTABA及JR的控上,這個你也算是 ...

请问,天地飞系列不支持MB,那么天地飞飞MB 会有哪些现象呢?我有也有MB 。。。。。

网友E:
我的APS就是发生了楼主所说的急坠而摔掉返厂的。我用的XG8控,切入APS立刻急坠。直接拍在地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APS就是发生了楼主所说的急坠而摔掉返厂的。我用的XG8控,切入APS立刻急坠。直接拍在地上。

你的情况有两种
1.  震动测试没过
2.  3GX没设定油门行程或是3GX油门行程设反向

网友:
唉,一个APS搞这么长时间,LZ换个控,或者借台控试试,不就都清楚了?放点设定安装的照片大家帮你看看啊!APS哪有你说的这么难调?当初测试版的APS在我们这里,第一次装机,第一次试飞就成功了

楼主: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控的问题吗?就算是 那么为何亚拓官方在消费者购买APS 前,就应该说APS 不支持中 国控(包括天地飞,华科尔全系列),并且无论是JR 还是FUTABA ,必须8通以上,才支持APS 全部功能!为什么不说呢?就算是你们说的是控的问题,那么楼上XG8不照样切APS 猛烈掉高度吗?这些问题,不只我一个人有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的情况有两种1.  震动测试没过2.  3GX没设定油门行程或是3GX油门行程设反向

无这两种情况,而且是在已经能用APS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换电池再开机后突然发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控的问题吗?就算是 那么为何亚拓官方在消费者购买APS 前,就应该说APS 不支持中 国控(包 ...

我在国外网站上看到过一些国外玩家也有类似遭遇,其中一架亚拓600,切APS急坠,直接拍在地上。

楼主:
今天飞远了,切GPS 开关,居然没有自动返航了,惨炸,还好飞机找回来了,给了别人2包烟搞定,无语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这两种情况,而且是在已经能用APS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换电池再开机后突然发生的。

我的目前已经有N+1次的起落,尚无发生不正常的状况
但我每组电池都有做震动测试(每个品牌的电池放电能力不一样)
个人建议
1.  每组电池做出匹配号码,每组电池都做过震动测试
2.  使用原厂所提供的双面胶
3.  有空就多做震动测试

网友:
亚拓的3gx aps  都是按照futaba jr 的遥控算法来研制的  它不会想到有那么多国产控  我的天7和3gx 3.0就不兼容  莫名其妙炸鸡  降回2,1正常  信号解析不一样  换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