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接口板如何接PWM输出呀-在加问个雕木头老是出现一根一根的丝状物

楼主(2012-12-17):
在加问个雕木头老是出现一根一根的丝状物

是大海的六轴板子,没资料,网上找不到详细资料.
,有谁知道如何把那个控制主轴转速的PWM信号接出来呀.

网友:
为何不问大海呢????????????/

网友:
有点复杂啊,这板子啊,功能应该不少,大海论坛是不有大海的手机吗,call他,我之前call过,那大哥蛮热心

网友:
USB的我接过,MACH3的没碰过,没台式机没机会接触

网友A:
PWM信号输出我理解为接口板上的一轴步进电机输出口,因为我之前的数控车主轴直流电机PWM控制就是接在接口板的A轴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信号输出我理解为接口板上的一轴步进电机输出口,因为我之前的数控车主轴直流电机PWM控制就是接在接口板 ...

那就是说,在接口板上,pwm的信号输出与电机驱动接口输出是一样的电路,,是在MACH3里面进行不同的设置,输出不同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在接口板上,pwm的信号输出与电机驱动接口输出是一样的电路,,是在MACH3里面进行不同的设置,输出不 ...

应该是这样,在Mach3设置里有个主轴设置,并且有选择是步进电机或PWM控制直流电机,我仿佛记得编码盘的信号输入是用了一个限位输入,我的板子和你的不一样,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在Mach3设置里有个主轴设置,并且有选择是步进电机或PWM控制直流电机,我仿佛记得编码盘的信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你最好弄清楚了才干,就怕我的方法不对而搞坏了驱动机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大海的淘宝店里面有这款板子的接线图 好像是多轴双向两用接口板

网友:
大海的论坛里应该贴的有很详细的使用说明    那家伙是个骨灰级的爱好者  更难能可贵的是  只要他知道的技术  全部热心教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