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nicp电调上的一个零件遗失了

楼主(2012-12-17):
我的是这种电调 在信号线根部有一个零件 不知道是不是贴片电阻 跟信号线连接的 不幸遗失了 求问那是什么元件 参数是多少?????

网友:
没有微距照片你说啥啊?让大伙猜吗?

网友:
我猜不到!

网友:
友情帮订!

网友:
贴片电容吧。是楼主手心那个小零件吗?

网友:
有可能是无极性的电容,LZ可以看看电容的位置,若是并联在信号线上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是电容,串联的话有可能是电阻,建议上微距照片,要不真看不清。

网友:
电容100N  电阻1K    0402封装

楼主:
就是手心的那颗小粒 但现在已经遗失了 这图片是以前照的

楼主:
多谢 7 、8楼提供的  我试试!!!

网友:
1k的下拉电阻

网友:
找个有这种电调的问问

网友:
不要这玩意也可以的 找CP 主电机MOS管信号输出的脚 焊上信号线 就OK了 我的这款原本MCPX上用的定速电调就这样玩的 上面也没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