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求近距离FPV设置配置

楼主(2012-12-17):
本人,难民一名,但热爱
FPV
。。真心的热爱,请问大家近距离FPV需要什么设备。。?大概就1KM的范围、、天7控能遥控那么远吗??低端控请体谅把。。
目前就一个控,载机好小子1000。。。。。。

网友A:
1000米加个2W功放才安全,1.2G柏通800MW算便宜,最远我飞过4公里

网友A:
好小子1000,单个2200电池足够

网友B:
OSD+飞控应该是必须的

网友C:
我也关注这个...穷

网友D:
5.8g200mw收发模块不记得是100块还是150块了,7寸液晶显示器淘宝上有100块左右一个的,拿回来直接把5.8那个接收模块直接diy到显示器里面,具体论坛有帖子.图传的天线潜水看看别人diy的3叶4叶天线自己做,1000米内问题不大,如果想信号好一点,接收那边自己做螺旋天线或者叠双菱天线.然后是拇指摄像头50都能买到,就是倒车摄像头那种,不要买倒车镜象图像那种要买前视正像的.

网友E:
DIY 交流,我做了不少DIY作品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