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5 升级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12-17):
这个是什么意思 炸机后就出现无法消除.

网友A:
未有破解......傻的才去升級....

网友:
我的就没事

楼主:
我用的正版有CDKEY的

网友:
G6破解版直升G6.5毫无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未有破解......傻的才去升級....

不懂就不要乱说,真正的飞鹰模拟器可以直接在线升级,楼主的问题是复位问题,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15

网友C:
这个是新问题,有正版序列号都没用,需要一个带红色按键的实体模拟器,激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不要乱说,真正的飞鹰模拟器可以直接在线升级,楼主的问题是复位问题,看这里
http://bbs.5imx.co ...

我以為他上官網升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新问题,有正版序列号都没用,需要一个带红色按键的实体模拟器,激活一下

根本不需要的,看我上面链接,可以设置好自动起飞或者手动按R或者空格键盘复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需要的,看我上面链接,可以设置好自动起飞或者手动按R或者空格键盘复飞,

不行就是不行,你那个方法G6.5最新的升级没用的,会一直保持LZ出现的那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是不行,你那个方法G6.5最新的升级没用的,会一直保持LZ出现的那个图

如果是正宗飞鹰模拟器,重新插拔,或者先运行软件再插入发射机肯定没问题,和原版是完全一样,那怕原版,要想设置曲线和开关,设置EXP这些复杂功能也必须接标准遥控器来飞
照样可以用键盘切换,重新插拔或者运行软件再接发射机等于是先给模拟器一个同步信号,呵呵

楼主:
问题早解决了,设置问题,吧 复位 设置1.0 即可自动还原.飞鹰模拟器还不错,正版CEKEY 还可以联网 呵呵.

网友(2013-06-02):
G6升級3.50.011->Controller Selrct Controller->1.InterLink Transmitter 1 Channel.
開起模擬之後 按空白鍵出現訊息 Controller Validation Required Please press the red RESET button your InterLink controller.
Controller Selrct Controller->2.InterLink Puls(G3) 按A8紅鈕之後 在點回1.InterLink Transmitter 1 Channel 按空白鍵 就不會出現訊息.按 X 也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