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 最佳动力?

楼主(2012-12-17):
一直纠结X650动力,现在一直用的2810 。想升级我想有部分人也有同样的困扰吧,小弟就在这开个帖,大家研究下哪个才是最佳搭配。目前来说用4822 4225的比较多。
大部分数据都贴出来了,有缺请高人补充

恒力4822 690KV

恒力4225 610KV
恒力4225 610KV 多旋翼盘式马达
空载电流: 0.3A 7.4V

产品净重: 87g

支持锂电: 4S

最大电流: 22A

推荐电调: 好盈30A

工作电流: <16A

最大功率: 330W

马达内阻: 0.091欧

推荐螺旋桨: 12*3.8 APC慢飞桨

双天4010 720KV
KV: 720RPM/V
重量: 78g
直径: 40mm
长度: 25mm
轴直径: 3.175mm
安装孔间距: 16/19mm
槽数,极数: 24, 28
10V 空载电流: 1.4A
电阻: 67mOhm
巡航功率[8 mins]: 207.24W
最大瞬间电流[15s]: 25.46A
最大功率[15s]: 376.80W
推荐电调: XC3012BA
装配一(电池节数,螺旋桨): 3S, up to 13x6
装配二(电池节数,螺旋桨): 4S, 10x5
最大4轴多旋翼重量: 2.07kg

朗宇X4108S 600KV
型号:X4108S
KV:600KV
尺寸:46*25.5mm(不含轴高度)
重量:113g
硅胶线长度:60cm
桨夹输出轴直径:6mm

朗宇好像可以上15寸桨,想法如果改轴距能否实现,

网友:
最佳……目前所见的最佳是……A5340的KV250电机配 15X13.5E桨 120A电调 电池用8~12S的……拉力很恐怖的……

网友:
用4225 610KV  APC 1238   4S电

个人觉得这样不错   仅供参考~

太大的桨  抗风性没小桨好  尤其用在4轴上    6、8轴无所谓了

网友A:
沙发是想载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沙发是想载人吗

不是~空中灭火装置,需要携带干粉和泡沫灭火器……

测试时~好家伙……直接挂磷酸铁锂电池……唯一的缺点是~太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空中灭火装置,需要携带干粉和泡沫灭火器……

测试时~好家伙……直接挂磷酸铁锂电池……唯一的 ...

这...一般人玩不起...

网友:
楼主非常的细心,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一般人玩不起...

我只有看的份……我身边个个都是神……我做个四轴被说是玩具……郁闷死了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发挥4轴最佳动力

网友:
机架本身也不大,个人推荐恒力4225 配12寸

网友:
V2216  在2.2KG下 3S 电 10寸浆  比较稳。这个机子的距离最适合的就是10寸了~~

网友:
2212配1047

网友:
4225吧,最近很火的电机。

网友:
用4822吧,我刚入还在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看的份……我身边个个都是神……我做个四轴被说是玩具……郁闷死了

同感 之前做了个小四轴不起眼  所以下狠心打算上X650架子

网友(2013-04-13):
人生贵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