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各位炸了降落架不要用力拔....顺便附我自己改过911的地方

楼主(2012-12-17):
白色的地方就是我用AB胶粘上的,原来的降落架炸了拆下来那会居然把那个插头直接拔断了....还留了一截在里边啊...害得我要把新的降落架插头剪断磨平再用胶水粘上才能好...要是哪位也把降落架炸了记得去买融掉502胶水专用的溶剂...下面附上自己改装911的地方。
平衡杆头球改成了90度,学过初中物理的应该都知道力臂吧,这样改了以后会省力不少,而且转舵的时候会更精确,更灵活。缺点是暴飞时容易打到头罩,我的头罩已经全花了... 这里附上教程http://bbs.5imx.删除我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4148&extra=page%3D1
这是另外买的带铜套鱼眼的十字盘,装上以后比原来稳定了很多,真的很多。原来的十字盘会让机机冲厕所式旋转,但是装上这个再配合后面用铜线绕过减少了虚位的拉杆,机机现在超级稳。十字盘X宝有得卖。 这是以前买入耳式耳机送的橡胶耳塞,我挑了最小的那个套在了尾电机尾座上,用来保护尾电机上脆弱的电线...缺点是不利于散热,但是我只套了很少的一部分,尾电机的外壳还有很多暴露,而且飞完休息一下完全没问题。 如果能帮到你顶我一下就好~

网友:
连接挂了           字数

网友A:
敬告LZ 有种材料叫做“热缩管”请放心使用!

用啥耳塞套呀 难看还不实用 还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敬告LZ 有种材料叫做“热缩管”请放心使用!

用啥耳塞套呀 难看还不实用 还重!

我次奥!正郁闷那热缩管干嘛用么,原来用来套尾电机…话说怎么用?不用全部套上尾电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次奥!正郁闷那热缩管干嘛用么,原来用来套尾电机…话说怎么用?不用全部套上尾电机吧?

不用全部套,按照图上套3分之一就行了,不容易掉,直接保护了电机线也不影响重量和散热。
邦邦

网友:
高手在民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全部套,按照图上套3分之一就行了,不容易掉,直接保护了电机线也不影响重量和散热。
邦邦

弱弱的问一句,怎么弄大热缩管的直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敬告LZ 有种材料叫做“热缩管”请放心使用!

用啥耳塞套呀 难看还不实用 还重!

弱弱的问下~热缩管在哪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热缩管在哪里找?

我的是买机机的时候送的,淘宝应该也有得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怎么弄大热缩管的直径?

不不 您理解错了
热缩管是 由大变小 缩小直径才对
要买个比尾电机座稍微大点的套上去
烤热后自然缩小 整个一圈就套牢了

邦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买机机的时候送的,淘宝应该也有得卖。

你把911带去本地的电子市场 然后找到可以稍微比电机座大点的热缩管 买个一米 足够了··

邦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敬告LZ 有种材料叫做“热缩管”请放心使用!

用啥耳塞套呀 难看还不实用 还重!

这装飞机和零件的收纳盒不错

网友C(2013-04-05):
那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D:
楼主哪里可以用钻钻出来断在里面的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