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号 L型 求助

楼主(2012-12-17):
III号 L型  的原配BB炮管看着实在别扭 各种不爽

打算改成 比例金属炮管
可是苦于没有尺寸   下面引用某宝 的金属升级炮管的图片

想自车一根炮管 无奈没有尺子   求助各位车长 无私奉献出 3号的1\16炮管比例尺寸

网友A:
买一根不就是了。。。又不贵,车一根也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根不就是了。。。又不贵,车一根也差不多了吧

买的强度不够 我打算改成 烟火效果的  自己用不锈钢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强度不够 我打算改成 烟火效果的  自己用不锈钢车

不锈钢...........会不会爆难车啊........硬质铝合金就行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强度不够 我打算改成 烟火效果的  自己用不锈钢车

有追求,加油。。

网友:
硬质铝合金

网友B:
内孔不好车吧!还是买成品不锈钢管

网友:
找三号L型的高分辨线图就是了,N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孔不好车吧!还是买成品不锈钢管

就是说呀,内孔不好弄,那么长,内径又小,怎么车?我也想改一个

网友:
买一根不就是了。。。又不贵,车一根也差不多了吧
是啊

网友:
内孔好搞定 买根管子就行了 内径一致 外径要相对粗一点 然后在车床上直接车外径 车个角度出来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