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框架

楼主(2012-12-17):
请各位大侠帮分析一下不合理之处

网友A:
期待打印头的图纸!

网友:
XY轴不适合用丝杆。另外托盘最好加热

楼主:
还有改的地方吗   有些地方看着有些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打印头的图纸!

绘画中!!!

网友B:
3D机跑起来象织布机一样来回飞梭的。咔嗒咔嗒来回跑,所以XY要快。但喷头又不吃力,跟CNC不同,所以用不上丝杆,也不适合(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机跑起来象织布机一样来回飞梭的。咔嗒咔嗒来回跑,所以XY要快。但喷头又不吃力,跟CNC不同,所以用不上丝 ...

其实3D打印机的工作速度并不快   我想用1616或1632的滚珠丝杆来提高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3D打印机的工作速度并不快   我想用1616或1632的滚珠丝杆来提高速度

快打,填充的时候来回梭,飞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打,填充的时候来回梭,飞快啊。。。

而且就这样,整体还是很慢的。所以我想如果用了丝杆,会更慢。 以前买3D之前,我也在想为什么XY不用丝杆。买回来用了后明白了。3D机实在是很慢很慢。。。

网友(2013-03-10):
引用 楼主:
其实3D打印机的工作速度并不快   我想用1616或1632的滚珠丝杆来提高速度

XY轴用丝杆的话有点过于慢了吧,那玩意太慢了降低精度的

网友:
我的山寨makerbot跑到450mm/s,而DeltaMaker可以跑到800mm/s,还是老实用同步带吧
另外,xy尽量轻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