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J和DSM2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2-12-17):
就我知道的 DSMJ的要比DSM2贵  其他就不知道了 求解啊

网友A:
JR 的2.4g 都是美国SPECTREM做的,以前都是DSM2, 由于日本无线电信号强度要求的原因,推出功率较低的DSMJ 高频头 ,DSMJ 跟DSM2 调频技术上没区别

网友B:
DSMJ 不可以用山寨接收 发射功率100毫瓦    DSM2可以用山寨接收发射功率200毫瓦,其他一样,我就是用DSM2的控配山寨接收

网友A:
顺便说说 DSM 跟FSHH
DSM是基于DSSS直接序列扩频技术,信号被扩频后,在2.4G不同载波下传送
FHSS(futaba所用),FHSS是跳频扩频技术,说白了就是在连续的29~32个频点上跳,记得FUTABA是29个,每个频点所用的时间极短,即使重频也无所谓

网友:
各位大神!

网友:
嘿嘿 我的是DSM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说 DSM 跟FSHH
DSM是基于DSSS直接序列扩频技术,信号被扩频后,在2.4G不同载波下传送
FHSS(futab ...

我想请教下FASST和FHSS各有特点吗,还是一样用的,仅仅是制式不同?

网友:
FASST全称是FUTABA ADVANCED SPREAD SPECTRUM TECHNOLOGY ,和FHSS 都是采用frequency hopping技术,FHSS是无线通信上成熟的技术,FUTABA直接采用,只是FUTABA美名其曰为低成本技术

网友:
FUTABA还有一个FASSTest 用在18MZ上,只是增加双向Telementry 通信,能够向下兼容就更说明其实是同样的调频技术

网友:
貌似三和用的也是fhss-1 号称世界最快

网友:
DSM2的控配山寨接收

网友:
futaba 10c 2.4g和jr 11x那个的速度比较快.....那个比较好?

网友(2013-10-24):
DSMJ是1024还是2048啊?vbar、G31之类的三轴陀螺仪都要选择接收机类型,选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MJ 不可以用山寨接收 发射功率100毫瓦    DSM2可以用山寨接收发射功率200毫瓦,其他一样,我就是用DSM2的 ...

DSM2有200 mw?我测试的DX5E的DSM2高频头,100mw以内

DSMJ可能只有60mw

网友C:
引用 网友A:
JR 的2.4g 都是美国SPECTREM做的,以前都是DSM2, 由于日本无线电信号强度要求的原因,推出功率较低的DSMJ  ...

这点你错了。

DSMJ是日本国内制式,尽管有多种渠道卖到中国来的。
DSMJ是DSM2的变异制式,是为适应日本国内的要求而来,其实发射功率和DSM2没有任何区别。我测过一台DSX9日本黄金限量版的DSMJ控,功率达到达到200毫瓦,距离远能到3里地呢,而且特省电,真不知小日本怎么做出来的。

其他的制式如DMSS,FASST,DSSS等功率基本就在100毫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点你错了。

DSMJ是日本国内制式,尽管有多种渠道卖到中国来的。

我用的dsx7 dsmj 感觉也不是很省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