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重心有点偏,如何调节

楼主(2012-12-17):
我四轴起飞,但是起飞离地前有点向左偏,所以没敢让它飞起来,怕不知道往哪个方向
想问下有没有办法测量调整重心的

网友A:
最简单的是~中间吊一根绳子慢慢调

网友B:
地面效应,离地一米以上就正常了

楼主:
绳子搞不定啊
绳子的中心 不定啊

网友C:
四轴重心关系 应该不是太大吧,交给飞控来调节吧,不是有单边挂电池飞的么?

楼主:
新手,看见离地前有点偏就不敢飞了
而且周围有人更不敢了,到时候不能掌握方向撞了人就麻烦了

网友D:
起飞的时候有地效以及四个桨互相影响的乱流,补舵起飞,只要正式离地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E:
理论上讲是不用调节的,只要飞控调好了就行,找块草地之类的,大油门升空看看还偏不,还偏的话说明电机没装正,调整电机角度吧。

楼主:
那还得抽空找个无人的地方试下
需要对桨进行平衡调节吗?

网友F:
慢慢来吧,我还没真正飞起来,都已经炸两回了。

网友G(2013-03-28):
四轴各种调各种累各种炸

网友H:
我的6S电池挂在后面,中心严重后偏,一样起飞,没任何问题。

网友I:
在确保线路连接正常、桨的安装方向无误、飞控运行正常的前提下,果断离地。
可以试试青娃跳:柔和加油到即将离地-----较快加油果断离地0.5米左右后保持油门,并用副翼和升降舵进行非常小的修正-----柔和收油降落。反复练习,直到第二个阶段的时间越来越长。

网友J:
起飞油推到百分之40的时候快速推到百分之60。猛一下起来就没事了。前提前要确定你的浆是不是安装正确。还有电机转动方向是不是正确。

网友K:
飞控的问题, 四轴重心问题不大的,人家单边挂电池 照样飞

网友I:
电机没安装垂直也会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