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氧机的氧气和液化气燃烧来化铁,何如?

楼主(2012-12-17):
现在的制氧机所制的氧气浓度可达90%以上,价格1~2千元,也不太贵,将其与液化气一类的燃料混合后燃烧必定温度极高,熔化个铁铜一类的金属应该是小菜一碟,然后搞个什么铸造应该是很容易的事。
炉子的具体结构可以参照现有资料,很好造,燃烧器可以用现成,也可自制。
这个方法应该是可以的,但好像没有人这么干过,在此,俺先抛个砖,兄弟们讨论讨论其可行性。

网友:
氧气流量不够,是不是就很容易回火?

网友A:
氧气要制氧剂的吧,貌似还很贵,医用级别的。工业用氧气很便宜的。租个瓶就行,用气量大瓶免费租的

网友:
我前几天买了一台65升/小时的氢氧机,火苗细得像牙签,焊点小玩意还可以,大活干不了.

网友:
真想搞 还得买压缩大瓶子装的。  可是化那 铁干什么。

网友:
楼主数量级搞错啦,真能拿来燃烧化铁用,压缩大瓶子已经不够用了,得液氧罐子才供应得上

网友B:
氧气13一瓶,,能干不少活,,买那个的钱能买多少罐,,自己做还不安全

网友:
不是差一点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根本不用想,简单的从功率计算就知道不可能了。
感应加热电炉效率很高了,打手饰用的2.5kg熔金炉也有3 ...

5KW用来化铁不够填牙缝,一小锅铁水热辐射出去的功率估计就有这个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根本不用想,简单的从功率计算就知道不可能了。
感应加热电炉效率很高了,打手饰用的2.5kg熔金炉也有3 ...

请问你说的那种炉那有卖?价格多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5KW用来化铁不够填牙缝,一小锅铁水热辐射出去的功率估计就有这个数

5KW最好保温可以融化4kg以下的铁,你可以去搜一下论坛的老帖,不知道谁转帖的老外做的感应加热化铁水,功率5KW左右。上面计算的数据没有瞎编的,都是有参数可查。虽然不是非常准确但是不会相去甚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说的那种炉那有卖?价格多小?

你直接搜淘宝 “ 熔金炉” 有打首饰的感应加热炉,有电阻丝加热的和感应加热的。

楼主:
根据网上的数据,制氧机的流量基本可以达到每分钟2~5升,就按3升计算,每小时也有180升,
根据8楼兄弟的计算,功率也约有1千瓦,1千瓦的功率焊个什么合金刀头应该是绰绰有余,
关键是氧气火焰一般温度都有3千度以上,这个是别的手段难以达到的,钎焊肯定很合适。
将保温工作做好点,铸造个铝合金应该是很容易,少量的铸铁也是可以的,比如说铸造个模型缸套,化30克铸铁,用小坩埚,将保温工作做好一点,1千瓦的功率应该是木问题。
化它个二两黄铜也不难,这样就可以做很多文章了,对不,兄弟们持何反对意见?

楼主:
做小规模的应用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小规模的应用应该是可以的

根据个人建议,这个用制氧机不划算,用大功率的打首饰用的火焰抛光机(就是电解水,生成氢气、氧气燃烧)也能达到3000度火焰。大功率的也能到2kw左右。比制氧机合适。难点是怎么做这个炉子。

网友:
上面说的都不靠谱,

有条件的,耐火砖筑个 化铁炉,  焦炭,鼓风机 搞起,虽然比较古老,但是比上面说的什么火焰,什么制氧机靠谱,也花了多少钱,就是环境难找,,,,,

网友F:
其实,如果能把空气和燃气混合前先预热到5、6百度,效果会怎么样?。这样是不是很危险?那就只加热空气吧,把空气管绕成圈,放到泥炉里加温,应该能加热到几百度。

网友G:
有条件的,耐火砖筑个 化铁炉,  焦炭,鼓风机 搞起,虽然比较古老,但是比上面说的什么火焰,什么制氧机靠谱,也花了多少钱,还是这个靠谱,过去干过。

网友:
就是行也没啥意思,化铁干啥?啥样的铁没有?不值得一干,要是铸个啥的还行。把铜丝,铝削给化一化再利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氧气13一瓶,,能干不少活,,买那个的钱能买多少罐,,自己做还不安全

我们这里每瓶30元

网友H:
富氧化铁不可行,没有等你全化开你的铁就已经被氧化了,所谓富氧鼓风炼铁能提高铁水温度和产量是用在高炉上,原料是矿石(氧化铁)用焦炭作为还原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如果能把空气和燃气混合前先预热到5、6百度,效果会怎么样?。这样是不是很危险?那就只加热空气吧, ...

提高鼓风温度实际是把热量再还到炉内,提高炉子效率和综合利用炉气热量,铁水温度有所提高,焦炭耗量也会下降,但设备比较庞大

网友:
建议楼主:确定炉料和产品要求,再定熔炼工艺,最后配置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条件的,耐火砖筑个 化铁炉,  焦炭,鼓风机 搞起,虽然比较古老,但是比上面说的什么火焰,什么制氧机靠 ...

最后效果如何?

网友:
1、熔金炉温度:1200度;
2、铁的熔点:1535度;
3、熔化不了的。

网友(2014-04-04):
有危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氧气要制氧剂的吧,貌似还很贵,医用级别的。工业用氧气很便宜的。租个瓶就行,用气量大瓶免费租的

现在制氧机使用分子筛技术。不过不像楼主所言混合,而是通过切割枪分开来供气,不过需要通过压缩机压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氧气13一瓶,,能干不少活,,买那个的钱能买多少罐,,自己做还不安全

多大的瓶子才13块啊、、我怎么要30 一瓶呢

网友:
楼主别想了 我以前化的铁全成氧化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富氧化铁不可行,没有等你全化开你的铁就已经被氧化了,所谓富氧鼓风炼铁能提高铁水温度和产量是用在高炉上 ...

一看就是内行 我用氧气焦炭化铁结果如你所说

网友:
我们这氧气40一瓶,我化铜用焊枪烤的,焊枪头改制的,铸造大点件才用炉子,燃料用焦炭,鼓风机。不过只做铜的制品,铁的和铝没弄过。

网友:
直接对着烧肯定不行,要用坩窝加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