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教 求教 请问MINI CP 悬停油门 螺距设置多少好呀

楼主(2012-12-17):
求教 求教 请问MINI CP 悬停油门 螺距设置多少好呀
我的MINI CP 悬停 1米高 我看下 油门 要到 80%多了
前几天 贴地20厘米时 悬停时 68%-72%
舵机
行程量 螺距 H 45% L 45%
螺距 L 10% M 55% H 100%

网友A:
0螺距肯定错了 精华区有详细的调机帖子……
要不就是碳刷电机没力了 我那个也差不多了

楼主:
没有0 螺距呀 我的MINI CP 是 聪少处买的 无刷套装 一般悬停多少油门合适呢

网友B:
我的跟你的差不多 原厂电机 60%油门以上才能飞1米左右 估计寿命快到了

网友C:
45%太低了,可以上到60%,油门曲线0到100一条斜线。
若以后想飞3D建议中点螺距设为零,保证上半段普通和3D模式所有曲线都一样,这样切3D时不会跳,熄火螺距也同样设,方便调机,保证油门杆在中间时大桨是零螺距。这样调整下来60%左右悬停很正常。
再者炸机后要检查大齿是否有脱出,不然正螺距会不够。

网友D:
问c少好了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了 锁主轴的 那个有点松 小摔一下后 主轴 向下了 螺距上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