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DFC装机心得

楼主(2012-12-17):
1.电调上电池端朝下,电机端朝上,如图所示接法,最好不要按照亚拓说明书的方法,否则电池与电调很难对插,不防试试我这种
2.-12° 0° +12°都保持十字盘水平
3.尾舵机臂球头安装在内侧孔位,外侧孔位可能有些陀螺仪行程设置到最小还是两边会卡死,我的G31就是这样
4.尾舵机臂如图所示位置需要切除,否则尾推朝左打到底时会与拉杆干涉
5.各齿盘应拟合到位
6.为防止斜盘上下不一致,后面那个舵机的舵机臂的球头应装在靠内侧孔位(与亚拓说明书不同),这样可以保持斜盘上下一致,不防试试,一开始我也没发现!
另有一个问题请教:我用亚拓500DFC套装(G31三轴)+XG7原装控和接收,花牌电池,在初始化之后,飞机和控静止不动,尾舵机会一格一格地往一边移动(对尾时尾推朝右),大概从最左边移到最右边需要15分钟,换过一个相同的尾舵机试过,还是这样,但我飞过一次悬停,锁尾很好,我想问下是不是遥控器上的方向杆电位器磨损,但就算磨损,为什么我的450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是磨损,能换电位器吗?
由于没有用3GX,而把这个帖子发在亚拓的论坛,希望得到谅解,我也知道3GX的3.0版本很牛X!以后有机会再折腾!

楼主:
大家提点意见,都拿出来讨论下,过几天新春版都到手了,大家有个准备

网友A:
听说500很不耐炸,要我我会选X4,不过X4太贵了···

网友:
500,蛮好的,大小刚合适

网友:
做练习机很不错,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呵呵…剛剛出掉了500,還是你技術好,頂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500很不耐炸,要我我会选X4,不过X4太贵了···

又是听说,我听说X4 X5 X7一炸就烂,真是谣言满天飞

网友:
6.为防止斜盘上下不一致,后面那个舵机的舵机臂的球头应装在靠内侧孔位(与亚拓说明书不同),这样可以保持斜盘上下一致,不防试试,一开始我也没发现!
-------------------------------------
这个有点神奇!

楼主:
最神奇的还是我那个尾舵机,初始化后会自己动的!

网友:
是的 500的电调动力线太短了 一点 再长2CM就好了

楼主:
说明书上写着连杆长度18mm,按照这个长度调整,舵机臂水平时大桨螺距不可能为0°,而且差远了,这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而且最起码要拧到螺纹全部遮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头像真美

楼主:
亚拓DS515M和DS525M的频率都是333HZ,求证并分享!

网友:
舵臂好像不垂直

楼主:
垂直的话上下不一致,这样最一致,只能这样了!

楼主(2013-02-04):
今年感觉500DFC新春版销路不好,发帖子的人不多!

网友C(2013-09-08):
自始至终没看到电调放在哪里,怎么放。你没有按照18MM的要求做,那么你调整到多长呢?

楼主:
我还发现用亚拓的塑料舵机臂,好像飞3D很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始至终没看到电调放在哪里,怎么放。你没有按照18MM的要求做,那么你调整到多长呢?

电调放电池板下面!

楼主:
哎!楼主一派胡言

网友(2013-12-25):
         刚入手亚拓 500DFC 新手 求指导! QQ361139306

网友:
布线很难看

网友:
这是新机吗?怎么看上去旧旧的感觉

网友:
我是按说明书调尾舵机,没发现问题

网友:
电机齿轮上端与大齿没齐平,容易扫齿

楼主:
我早就卖了,不飞了!

网友:
500啊,到现在还没买呢

网友:
不会是电位器问题吧

网友:
看来G31都比3GX强,这叫3GX如何是好,二手区的3GX一天一个价,哎。

网友:
有点启发,学习一下。

网友D:
现在都玩无副翼了!

网友E(2014-06-03):
原厂推荐的参数只能当做参考,实际装机各种不一致

网友F:
调整尾舵滑块中立点。

网友G(2014-07-16):
舵机臂不垂直据说性能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