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设置的450是锁尾模式 尾滑块依然回中?

楼主(2012-12-17):
为啥我设置的450是锁尾模式 尾滑块依然回中? 试过 锁尾和不锁尾模式 尾块都回中 今天开下飞机 突然发现的情况 天7控 3GX

网友A:
我的山寨机锁尾模式在静止状态打方向,摇杆回中,滑块不回中;非锁尾模式回中。

网友B:
是不是锁尾模式下感度太低了?要么就是控的通道没有设置好

楼主:
我一直正常使用 今天开机成这了 对了 换过一组数据 因为飞别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