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装3GX 设置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12-12-17):
从来没有过3GX,刚组的450 pro DFC
有两个小问题,请教下:
1. 这个尾舵菜单里好像没有说明书里说的反向开关,我是3GX 脸朝下安装,默认上电后status灯就是红的,是不是就不用再设了?

2. 舵机臂中立点处水品调整,在舵机中立点处,再安装舵机臂多多少少都有些歪的,有副翼直接都是sub strim去调整,现在用3GX如何去调整?

网友:
8和zyx里都有单独的选项调节舵臂啊,3GX么有么...唉,600还没装,没用过这个

网友A:
1,你的3GX脸朝下安装,你用控设置完正确后,在电脑上看设置,应该是“反向”不应该是正向。

2,3GX要设置斜盘中立点,要进DIR模式。。。按着set。。接电。。两秒后放开set。。

仔细看说明书吧。。我也是新手。

网友:
LZ这个功能有的,放到尾舵的设定部分了,除了原来的舵机型号、数码舵机、正反向、行程、延时之外多了一项就是5个指示灯都两,这个就是选择正反向

楼主:
按住set 再接电的方法太蛋疼了!
450这么操作太别扭,回头焊个T插开关,设置专用。

网友(2013-03-15):
引用 网友A:
1,你的3GX脸朝下安装,你用控设置完正确后,在电脑上看设置,应该是“反向”不应该是正向。

2,3GX要设 ...

对!说明书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