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记幼年时DIY二三事。及直流焊机高频引弧之改造

楼主(2012-12-17):
小时候某天,我把家里那台全村唯一的电视给拆了。

老爸跟我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老 子揍死你!

……

大伙也来抖抖自己小时候的糗事或威风吧

      另,请教大伙:怎么改造,才能使直流焊机有高频引弧的功能?就是焊条离工件很远,就开始有弧光了,狠容易引弧

网友A:
看到》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还以为是琼瑶体
或者甄嬛体
但是后半句
雷得我从椅子上摔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还以为是琼瑶体
或者甄嬛体

大师小心啊!师太快来搀扶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还以为是琼瑶体
或者甄嬛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困死了,睡觉!各位晚安

网友C:
大约 82 年左右上小学五年级把家里的收音机搞坏了,被父亲严厉的批评了一顿把坏收音机也扔河里了。
从此走上发烧之路。

引弧简单参考氩弧焊机高压引弧结构,一个高压发生器【高压包】点火系统,放电器,
磁芯感应引弧器【也就是二次感应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约 82 年左右上小学五年级把家里的收音机搞坏了,被父亲严厉的批评了一顿把坏收音机也扔河里了。
从此走 ...

幸好令尊不是把你扔到河里呀,不然我们就少了一位DIY大师了!

请问高压引弧有原理图吗?盼

网友D:
买的东森200焊机,正想改个拉弧的功能呢?大家介绍一下原理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的东森200焊机,正想改个拉弧的功能呢?大家介绍一下原理吧,谢谢

坛子里有两个人改成功了,但是他没公布方法

网友:
看到》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还以为是琼瑶体
或者甄嬛体
但是后半句
雷得我从椅子上摔下来。。。

不要玷污我的女神好伐 林徽音的名句好伐!

网友:
引用 楼主:
幸好令尊不是把你扔到河里呀,不然我们就少了一位DIY大师了!

请问高压引弧有原理图吗?盼

你先参考 chensibo   老大的帖子,里面有详细的制作方法。有原理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984&extra=page%3D44

网友:
13,4岁的时候,从家里拉了两条铜线(漆包线,大概0.3mm)到300米左右的河里电鱼,220V的电源,居然电小鱼也没什么反应。出过危险,一个围观哥被电得跳起来。

还有很多威水使...

网友E:
  我想说的是:焊条放到工件上轻轻一拖,就可以起弧了。把这个技术练熟了,就不用改高频引弧了,不难学会,不信你问问老师傅。离得较远就能起弧,会造成很多意外,反而觉得麻烦。

网友:
焊条放到工件上面后要动。新焊条在上面猛拖或者想小鸡啄米一样猛做猛啄。热焊条容易引弧的。如果很不容易引弧。你电焊机有问题。或者电流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的是:焊条放到工件上轻轻一拖,就可以起弧了。把这个技术练熟了,就不用改高频引弧了,不难学会, ...

这样拖法,那工件岂不是花了?
是不是得准备一块大铁板,在上面进行焊接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拖法,那工件岂不是花了?
是不是得准备一块大铁板,在上面进行焊接操作

不要凭想象来学技术

网友:
拖动起弧,这是基本功哦~
熟练了,轻微有个拖动的动作,焊条稍微一提,就起弧了,不是很难。
话说拆东西好像是diyer的通病陋习了。很怀念小时候拆的一个翻牌闹钟,现在想买都买不到了。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好文,好文。。。。。。

网友:
想起小时候为了磁铁把玩具车的马达拿出来拆了,被哥哥骂后才明白产品和零件的价值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