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电机船用,需要多大的电调

楼主(2012-12-17):
问一下各位同好,遥控船上380电机需要多大的电调望不吝赐教。

网友A:
HSP的320A有刷电调也只要40多了,不用考虑其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P的320A有刷电调也只要40多了,不用考虑其他的了

网友:
船用电调还是要考虑防水。。。。。。

网友:
用什么电调还要看你用什么样的电源,根据电源的电压决定用什么样的电调,要不然不搭配会烧电调的

网友:
看了就一定要回阿~推

网友:
请问各位大神,是不是先选好电机,根据电机定电池电压再选电调?本人小白,希望哪位大神能写一扫盲贴,推进像真船发展

网友:
380我是用20A的有刷电调配上2S7.4的电池!!

网友:
已经很好了

网友:
建议还是选用海峰的30A船模用防水电调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