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红的亚拓G800云台上市入手开箱,图更多更详细,呵呵

楼主(2012-12-17):
最近最期盼的东东之一就是找一个强壮的云台,搭载计划中的RED斯加利(最近刚降价为7800刀,配好应该不超10W,算入门级的4K机器吧,呵呵),原来的云台存在不少固有缺点,不太适合安装这个自重超过3KG的“小家伙”

一早就收到了预定已久的大包裹,虽然还没拆封我就已经猜到了,呵呵

外包装箱蛮大的,里面保护的很好

就是他了,亚拓最新出品的G800三轴云台

外包装的背面清晰的标明了可搭载设备的尺寸空间(可搭载重量参数没有在外包装和光盘中的说明书里找到,这个我倒是不担心)

出厂编号,M1200013,看来在我之前有不少人应该也已经拿到了预定的云台了,呵呵

独特的前挂结构,看似简单,估计有不少技术突破

正式开箱,配件塞的很紧凑,云台被泡泡袋包裹的很好

光盘里有视频,有说明书。。。看来纸质的说明书还没来得及印发,PDF落款是2012年12月14日,够新的,哈哈

配件包装盒里的东东塞的满满的

拿出来看看分别是什么

包装盒里所有的东西

终于把云台拿出来了,呵呵

那就来看看细节吧,这是俯仰舵机,固定在金属舵机座上,数码高压DS815带缓启动的540度机器人用舵机,皮带驱动方式,皮带很紧,无虚位,皮带驱动轮8T

俯仰轴另一端的轴承座,双轴承设计,不过因为轴距短感觉还是有小小虚位

另一面也来一张

这是横滚轴皮带轮,输出通过两组轴承传递,皮带很紧,无虚位

横滚轴弧形板的支承轴承座,金属制,精密,上下前后均无虚位

这个角度看的更清楚些

横滚轴末端固定方式采用冷压,简单可靠

云台铭牌,闪亮而有质感,碳纤维和注塑的结合方式亚拓特有,呵呵

PAN轴和俯仰轴传动方式一样,都是8T:20T,皮带很紧,无虚位

俯仰轴的大皮带轮,也是20T的,要从这个角度才能看到,不知未来亚拓会不会出其他齿比的皮带轮

顺便再来看一下俯仰舵机外壳

楼主:
横滚轴是24T皮带齿,末端有轴承定位

另一面看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PAN轴上下两个金属轴承座,看似普通里面可有秘密(和后面讲到的前挂支架的固定轴承座异曲同工),呵呵

钢制PAN轴,上端金属柱是和前挂支架紧密固定的,预制两条定位槽,顶部是4mm固定螺丝孔位

GS800云台电子稳定器,比火柴盒大一点点而已,看过光盘上的教程视频才发现功能的确很强大,可以2S直供、直接接Spektrum/JR卫星天线或Futaba SBUS、带推拉镜头功能、带快门功能等等,设定却又非常简单

APS连接端口和数据连接端口(估计是升级和电脑调参的,目前未开放)

Spektrum/JR卫星天线接口,只有一个,不是两个

说明书中反复强调多次,彩虹线插座只能接信号线,绝对不能插供电线,供电口必须接S/B(ZOOM口不插舵机估计也可以用),还有AUX口是快门插座,绝对不能接舵机上去

PAN轴舵机座是碳纤板

整体

整体

前挂支架,PAN轴就是靠顶上一个M4螺丝+侧面3个顶丝固定,需要在通电自检定位后拧紧螺丝,预装时别急于拧紧

PAN轴固定孔顶视

前挂支架是平行四边形结构,看下面两张图就明白了,呵呵

前挂支架的固定轴承座,这个也有点技术含量哦,黑色应该是特制的减震橡胶圈,直升机的高频振动应该就是靠这里来消除的,呵呵

分体结构,用于固定在亚拓800E侧板上

楼主:
最后上些尺寸和重量数据吧

PAN轴高度,36.5mm

PAN轴直径,8mm

云台俯仰轴侧板厚度,2.5mm

云台相机固定板厚度,2.5mm

云台相机固定板长度,137mm

云台相机固定板宽度,146mm

云台上侧板厚度,2.0mm

云台弧形板厚度,2.0mm

云台内宽,超过200mm

再来重量数据,前挂支架减震轴座

光避震器重量

光前挂支架重量

前置支架总成重量

云台总成重量

整套云台套件重量

最后两张,呵呵

其他的一些技术参数,借用一下铁汉RC  mania的图片,一目了然

楼主:
云台到手了,接下来的安装调整工作可能要持续一阵子,可能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做些改装,加上最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第一次试飞估计要2013年啦,请大家不必等我的视频,到时自然会发的,呵呵

总体我个人的感觉,亚拓G800这款云台重量适中,强度很高,虚位极小,很适合后期改装自己的设备。由于亚拓G800采用的是开环控制方式,舵机均采用数码高压大扭力540度机器人舵机,从之前的试拍画面参考,应该还有不少改进空间。

另外,任何一款云台拿来做航拍用,都需要使用者精心调校和设置,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要想出好效果必然要下点功夫的,不是简简单单拿螺丝刀组装起来、把相机挂上就能完成航拍任务的(拍照容易、拍视频不容易,呵呵)

网友:
期待大作,如果千红大哥用的好,我也来一台!

网友:
前排插入看直播!

网友:
期待千红的视频

网友:
哇~~ 开眼界了!!

网友:
感謝千紅希望你滿意!

网友:
哇,挂red 恭喜lz 又添一航拍利器

网友:
听说价格不菲

网友:
急切盼望大哥的视频啊!

网友:
这个必须顶!看着还挺养眼的

网友:
等看视频

网友:
期待视频,看宣传片似乎响应有点慢

网友:
配好应该不超10W?看来是米人玩的

网友:
AV200有什么问题,导致不能装RED?

网友:
太像样了 给力啊

网友:
AV200退役了么。。。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云台到手了,接下来的安装调整工作可能要持续一阵子,可能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做些改装,加上最近要做的事情太 ...

更具我多年网站编辑经验,你的排版 编辑文字 图片综合来看 您多数是个合格的枪手

网友:
这个 太牛了

网友:
千红哥的帖子一定要顶,很期待你的视频

网友:
千红哥的帖子就是仔细,精确,到位!无一不是!比厂方介绍的还要清楚 详尽!他的帖子,我是必须看的,能学到很多的东西,顶!

网友:
静候楼主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具我多年网站编辑经验,你的排版 编辑文字 图片综合来看 您多数是个合格的枪手

请翻阅楼主以前所有的帖子

网友:
千红的帖精彩比原厂说明的详细

网友:
千红发帖一直是细致,漂亮的,被说成托,亚拓板块真不能说亚拓好,否则都是托了,订千红一个

网友:
看到了熟悉的电池,嘻嘻

网友:
应该这两天装起来嘛,能赶上21号拍世界末日

网友:
老师您的qq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云台到手了,接下来的安装调整工作可能要持续一阵子,可能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做些改装,加上最近要做的事情太 ...

恭喜LZ入手新云台,但个人感觉这个东西上3KG的RED有点冒险了,很难超过AV200+5D2的云台效果的。
不过LZ对结构,减速比观察那么仔细,想必是一定有大的改造计划了!期待LZ成功!

网友:
AV200的云台光要安到飞机上,就改装够折腾一段日子了,出来效果好不好还成问题,G800原生设计,和800同时开发,不是自己随便就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LZ入手新云台,但个人感觉这个东西上3KG的RED有点冒险了,很难超过AV200+5D2的云台效果的。
不过LZ ...

沒憑沒據又來亂噴!!!
現在已很多人接觸兩種云台,一致評價,AV200不論是性價比.穩定性.上手度.原裝度...沒一樣可比得不上G800。
上了AV200相信都遭遇到相當折騰,買回來還得自己大工程DIY,如果一般沒對云台有相當程度結構改裝經驗者,上機結果肯定是抖到不行,有驗者,最快也得花半年以上的折騰改裝,才勉強緩抖上機~但還是抖,,,,,是不是事實從論壇上的AV200有各示各樣千奇百怪的改裝......其他的不多說大家慢慢會懂。

网友:
千紅的貼真是巨細靡遺

网友:
详尽~! 期待视频~

网友C:
想问下楼主这云台载重最大大概能有多少,

网友D(2013-02-26):
我也来一台

网友E:
皮带齿起码应该在小一倍

网友F(2013-09-09):
任何一款云台拿来做航模摄影用,都需要使用者精心调校和设置,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要想出好效果必然要下点功夫的,不是简简单单拿螺丝刀组装起来、把相机挂上就能完成航模摄影任务的(拍照容易、拍视频不容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