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翻捷径,想翻但一头雾水的又想临时爽的来

楼主(2012-12-17):
先说明啊,是模拟里临时爽的,想正规练还是看以前高手的帖子。

1、逆时针自旋  控制一个合适、均匀的速度,
2、不看屏幕,右手顺时针绕小圈(12点开始),速度是第一步自旋速度的2倍,记在心里。
3、飞机对尾,同时自旋和右手绕圈,速度分别是第一步和第二步的速度。

然后就绕去吧,等左右手协调后,哈哈 2圈自旋翻出来了。
我是胡乱绕了10分钟,漂亮的自旋翻终于像样了,而且都是连续的。心里爽爽。

临时爽下,要做到标准,还得苦练基本功。

楼主:
第一圈 右手摇杆方向和 飞机尾巴 方向位置一样

网友:
随便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A:
以前刚接触直升机的时候看网上视频里倒飞航线,小翻下就觉得很厉害,心想何时才能到达那技术,现在觉得自己很黔驴技穷,翻来翻去就这几个动作,还飘的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刚接触直升机的时候看网上视频里倒飞航线,小翻下就觉得很厉害,心想何时才能到达那技术,现在觉得自己 ...

我也根据自身来造句

1. 几个月前 刚入的时候 看到视频里飞飞就觉得不错 看到视频里3D就觉得很厉害 心想何时才能达到那个技术 ; 强大的毅力 持之以恒的练习 ; 现在觉得就那么几个动作而已!

2. 几个月前 刚入的时候 看到视频里飞3D就崇拜 ; 现在觉得只有阿萨迪让我佩服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根据自身来造句

1. 几个月前 刚入的时候 看到视频里飞飞就觉得不错 看到视频里3D就觉得很厉害 心 ...

我也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

那就一起来造句

网友:
今年中山的3DX,三天都是阴雨天气,云雾离地面只有一百米左右,看到国际组的高手将700自旋翻到雾中四、五秒,再从飞场另一边远远地破云高速冲向地面,当时对于飞手对于飞机姿态的控制能力真是佩服的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黄河决堤

楼主:
今年淮安的3XD,三天都是晴空万里,云雾离地面足有两千米左右,看到老手组的高手将450慢速悬停到空中八、九秒,再从飞场另一边东倒西歪地低速冲向右边,当时对于飞手对于飞机姿态的控制能力真是佩服的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黄河决堤

网友D:
顶楼上两位,造句功夫了得。佩服的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觉,黄河决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一起来造句

我也是的, 呵呵

网友:
最后已然成为卖嘴贴

网友:
错 摇杆画圈的速度和自旋速度是相对应的 至于是一圈两圈或是多圈 看摇杆画圈的幅度

楼主:
对 说错了 2个速度是一样的

网友(2014-01-12):
人机合一的境界

网友:
说了半天,不知道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看起来是美国手吧?

网友:
虽然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但是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E:
自旋翻:

正飞 + 半自旋翻 + 倒飞自旋一圈调整 + 半自旋翻 + 正飞自旋一圈调整

翻的过程不是连续的,是 翻-调-翻-调 的节奏, 你说的画圈只是看起来像圈,但实际上不是,是连续修舵形成的错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旋翻:

正飞 + 半自旋翻 + 倒飞自旋一圈调整 + 半自旋翻 + 正飞自旋一圈调整

标准的应该是连续的吧.... 半自旋翻+自旋是没办法, 手法不到位,不能在自旋翻过程中调整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