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不拆主轴不拆轴承的情况下给轴承上黄油????

楼主(2012-12-18):
   给615清洗主轴箱的时候主轴轴承里面的黄油被汽油洗的差不多了。 想给轴承加点黄油。但是不知怎么加~~~~~我想用火把黄油烧成水再用注射器注进去,结果失败了。   把黄油涂在轴承表面再用电烙铁烧化溶进去不知道行不行
  请大家支点招,怎么在不拆主轴不拆主轴承给上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

电吹风?能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吹风?能行不?

瞎说的别当真。拿分就逃。

网友:
上个图啊,十有八九得拆。好的设计应当都有相对应油嘴。钻床,电机,平口钳都有。

网友:
压缩空气吹,用喷漆枪吹柴油清洗。

网友B:
用热风焊台,低风,200左右温度,将黄油涂于轴承盖缝隙处,加热至融化,慢慢吹(渗)入。不要将轴承吹至过热,以免液化黄油从轴承的其它部位流出,重复多做几次,即可。

网友:
低速上固体润滑油,高速上液体润滑油,齿轮上黄油,轴承上液体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热风焊台,低风,200左右温度,将黄油涂于轴承盖缝隙处,加热至融化,慢慢吹(渗)入。不要将轴承吹至过热 ...

烙铁可以不、焊台的没有

网友C:
打开轴承座盖子露出轴承来的时候,把轴承一侧的盖板用小刀撬下来,加上黄油以后再把盖子盖上。卖轴承的老板说注意黄油不可加太多,要留有很大空间,加轴承空间的三分之一就足够了。轴承运转的时候会产生热量,黄油融化起润滑作用,留有空间能容纳融化的黄油,关键是能帮助轴承散热,确保润滑效果。加的太满,黄油要被甩出来一部分,剩下的还是太多,不利于散热,影响轴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轴承座盖子露出轴承来的时候,把轴承一侧的盖板用小刀撬下来,加上黄油以后再把盖子盖上。卖轴承的老板 ...

这是带锥度轴承   没有那种防尘盖的

网友:
黄油枪打进去?

网友:
用轴承注油器

网友:
没有防尘盖的,拿手都能给填进去,最好及时弄个黄油枪往里打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