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和UNA6哪个好啊

楼主(2012-12-18):
大家说说 分析分析 我表弟要买就是难选择

网友:
差不多,BC168有放电功能,

网友A:
外场1个168、1个206B很爽,这边正在飞,那边电池充满的提示音此起彼伏,飞到手抽筋~~

网友:
BC168 使用半年了的 路过。。。。。

网友:
感觉两个充好象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场1个168、1个206B很爽,这边正在飞,那边电池充满的提示音此起彼伏,飞到手抽筋~~

请教下,飞完后电池不需要放凉后充电吗,之前听说电池刚飞完后内部温度很高,直接充电会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冬天没问题.....8组电池轮流上,同时充4组,1组正在飞,3组在歇凉围观~~

网友:
168可以放电
A6可以上保姆

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
A9可以放电不

网友:
A6新版也可以放电

网友:
如果米富裕,一样一个。

网友:
一样一个都在用的飘过,但是米不富裕,感觉没什么差别,168放电功能一般不用

楼主:
168不可以配保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8不可以配保姆吗

目前还不能,以后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不能,以后不知道

弱弱的问下,什么是保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什么是保姆?

就是你有很多种规格的电池,可以同时接上去,省去了你一个一个充换电池的烦恼,谓之保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有很多种规格的电池,可以同时接上去,省去了你一个一个充换电池的烦恼,谓之保姆

谢谢仁兄赐教

网友D:
现在的A6带放电功能,原装的并充板可以充3S电4块,

网友E:
我刚入了个168,觉得跟A6差不多,反正合自己用就行

网友F(2013-02-05):
A6 用2年多了

网友G:
基本上一样的东西,价格稍有差别而已

网友H:
BC168只有一个模式循环按键操作简单但使用不便~

网友I:
两个都有,两个都在用,差不多

网友J(2013-03-07):
目前还不能,以后不知道

网友K:
A6平衡时间长 同样电流充168比A6快多了 但是没有A6充进的电量多 要少50-1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