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套油膜主轴可否长期平卧使用

楼主(2012-12-18):
请教各位:

轴套油膜主轴可否长期平卧使用?我有3根之前还出过两根。左边的是拉杆结构的。
我想用中间一根装个80卡盘,做车床,出轴螺纹是M8的。 轴上塞纸的是个注油孔,轴两端是轴套,中间部分没有轴套,是个储油的空腔。轴套上有V型(楔形)槽,算是油槽。用油膜润滑的。轴的芯杆是锥形的。我想问长期横卧使用的话会不会使轴套单侧磨损,也就是说会不会卡盘太重,使轴套向下的方向磨损。

网友:
我刚弄到的钟表车就是锥形轴套的结构,转起来应该没有油膜到不了的地方,不转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受力吧

网友:
没问题。本来大多都是卧式使用。

楼主:
多谢,这下我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