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产波箱 各种测试~~~

楼主(2012-12-18):
国产坦克 最蛋疼的就是波箱问题了吧 我看论坛上也很多兄弟折腾了半天还是没选择
在这里我谈下我的经验吧
开始 入手的是hl的钢波箱 因为国内现成波箱基本没选择 先买了个凑合用上 同样问题 也是扭力不够 蛋疼了半天 准备改全轴承来解决他的流畅度
第一个波箱 用的是3 6 2.5的杯士轴承 在车窗上把齿轮两边的齿轮轴在车床上车成3mm 然后测试效果
问题出来了 由于公差问题加上hl本身齿的精度问题 车出来的齿矫平衡的时候偏了 造成装上后齿轮不同心转动 虽然齿的磨数大 不影响运行 但是心里总觉得不舒服 放弃

然后 又购入一个hl钢波箱 准备第二次改造  这次我是买了4 7 2.5的杯士轴承 买了根内径3.5 壁厚0.25的不锈钢毛细管 然后把毛细管锯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卡在轴承里面 hl波箱外面孔用绞孔器绞成7mm的 调整好间隙然后直接装上 基本算完美 装上试了试 问题又来了 还是扭力问题
最后 选择换电机 把原本的380电机换下 装上了395的电机 明显扭力有上去 基本外面跑毫无问题 个人觉得还可以加强扭力 所以手又痒了 再次改造

这次我是买了mato的铜波箱改上 电机还是用的395的 mato的波箱我看了看 因为是齿是在中间直接转的 所以换外面的轴承毫无帮助 哎 轴承都买好了 又浪费钱
接下来 上坦克试 结果发现 传说中的mato波箱的输出扭力还没我改的hl的扭力大 说是齿比是比hl的波箱大 问题在于 mato的电机齿用的是20t的 而恒隆用的电机齿是10t的 区别在这里 就造成mato的波箱上去后 扭力还没hl的改装全轴承的波箱大 想改mato的波箱齿 基本没悬念 不能改 局限太大 浪费了三百 又放弃 哎 基本要吐血了

目前毫无头绪 发现如果要波箱增加扭力 就只能hl波箱加齿 或者电机再加大 但是本人是3号坦克 内部空间有限 所以没选择
如果又要扭力又要速度 那我看了看只有两个办法了 一就是上无刷电机 现在我还没找到类似380 395这种孔位和大小正好的电机 而且成本太大 基本放弃 第二就是加大电压 电池换成11.1v的 也放弃 没地方放电池 哈哈 现在就这么玩玩得了 也不想了 除非有更好的波箱出来

网友A:
铜波箱我用了,挺好的,别浪费了它----慢慢的开很有感觉
---------上11.1V电池吧   再串联2个二极管降压再用-----扭矩能让你满意

网友:
加齿轮可以但三号这车各个地方的空间都小,最是纠结

网友:
搞到最后结局便是前面重后面轻

网友:
直接用3S电池,速度力气都好很多。。不用改电机什么的

网友B:
个人觉得恒龙钢波加扭力用减速电机是很好的选择,这波箱用在虎上是绝配,低噪音,省电是最大的优势,扭力也足,7.2V的足量镍氢就够用了,而且减速电机不比原厂380电机重,没有头重脚轻的缺点。自己改了个,换了全轴承,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恒龙钢波加扭力用减速电机是很好的选择,这波箱用在虎上是绝配,低噪音,省电是最大的优势,扭力也 ...

兄弟 能说下具体用的什么扭力电机么 以为3号空间小 所以选择很局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波箱我用了,挺好的,别浪费了它----慢慢的开很有感觉
---------上11.1V电池吧   再串联2个二极管降压再 ...

我用的是威驰的声组和电调  如果用11.1v不知道受得了不 还有 串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能具体点么 串在哪里 我去试试
主要是电池安放问题 我现在电池是放在外面炮塔后面的 做了个麻布袋 塞里面 坦克里面空间很小 我怕3s的锂电不太放的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 能说下具体用的什么扭力电机么 以为3号空间小 所以选择很局限的

某宝买的,台湾减速电机,3.5MM齿轮轴上床磨成3.0MM的,总花费比铜波箱贵多了,但效果不错,应该操不坏了。

网友C:
这个减速电机,三号肯定 放不下。。不用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减速电机,三号肯定 放不下。。不用想了

同意~~~~那只有虎那宽大的车体可以,三号你看才多宽···············

网友:
那个减速电机还没有395电机长,如果395放的下,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威驰的声组和电调  如果用11.1v不知道受得了不 还有 串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能具体点么 串在哪里 我 ...

11.1V  3S电池  内部是3块3.7V电池串联,每块充满电是4.2V,合计12.6V   电压太高了直接用可能烧东西。找来一个30A硅桥,里面有4个二极管,而且硅桥上有散热铝片,比较好用。我只需要2个二极管串联,理论上能降压1.4V(每只正向导通降压0.7V),那么12.6V电池满电电压经过串联二极管后还有11.2V,对电调和声组无害,而且能给电机提供更高的直流电压。硅桥要断开另外2只二极管的串联,不然接硅桥2个脚,相当于使用了2组串联二极管再并联,还是找单位师傅用切割机(就是家里装修切瓷砖那种)把硅桥切去一个脚,断开里面另外2个二极管的连接,这样整个硅桥接它2个脚就是接了2个串联的二极管。

---------------把11.1V的电池正极与硅桥串联再接入原供电线路,实际测量经二极管降压,给电调和声组的电压时10.9V,安全。我也保留了原来7.2V电池的接头,这样原配7.2V的电池也能用,11.1V电池装进电池仓,还有2个接头,装的满满的。。。。。电烙铁真好,直接在塑料上烫出穿线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威驰的声组和电调  如果用11.1v不知道受得了不 还有 串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能具体点么 串在哪里 我 ...

你跟我一样
看看这    我走的弯路更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548&extra=page%3D1

网友:
看到黑压压的字,感觉真复杂

网友:
模型坑深啊,我也是弯路走过来的。

网友D:
浪费可耻。

网友:
用减速电机不错,齿轮要改吧,输出轴不是2.3mm,不知恒龙电子系统能不能用

网友:
果断395加上3S电,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黑贝兄的改装,齿轮室要订做的

网友:
正在改造3号底盘 动力部分还在考虑 个人觉的HL刚波箱加减速电机不错 就是不知道电机输出轴要带什么样的齿轮  对齿轮实在不懂

网友:
二战坦克把速度降下来扭力加大就行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齿数或加一级减速齿

网友:
HL的刚波强度就够

网友E(2013-01-25):
引用 网友B:
某宝买的,台湾减速电机,3.5MM齿轮轴上床磨成3.0MM的,总花费比铜波箱贵多了,但效果不错,应该操不坏了 ...

这个减速电机买来就能用吗?哪里有卖?能用恒龙电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减速电机买来就能用吗?哪里有卖?能用恒龙电调吗?

恒龙电调肯定能用,就是有些浪费电机了。上某宝搜索减速电机应该能找到

网友:
请教395电机恒龙电调能用吗?

网友:
我直接用的是11.1V的3S,恒龙波箱380原装电机、MD35电调、现在用起来没什么问题,今天去爬30度左右的坡性能还是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某宝买的,台湾减速电机,3.5MM齿轮轴上床磨成3.0MM的,总花费比铜波箱贵多了,但效果不错,应该操不坏了 ...

LZ能否告知下你这个减速电机的参数,TB我问了要知道电机参数才好帮我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LZ能否告知下你这个减速电机的参数,TB我问了要知道电机参数才好帮我配.

直接搜台湾减速电机就行了,25一只,我也不知道参数,反正挺不错,但是电机齿轮我是定做的,化了100大米,所以我说比铜波箱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搜台湾减速电机就行了,25一只,我也不知道参数,反正挺不错,但是电机齿轮我是定做的,化了100大米,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