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F47:搞怪!

楼主(2012-12-18):
       见坛子里这个没加薪F47被一些人捧得正火,大有取代V911之势,也忍不住跟风入了一台……
     收到拿出来一飞,感常怪怪的:打转向时JJ经常会自动作出俯仰动作……搞得JJ很难控制!
     怎么回事?我没修改俯仰啊!不成这机的斜盘会自己动?
     收回来用手拿住一检查舵的反应,问题果然在这:这个机在设计上就是斜盘和转向联动的,当你打转向时,不论之前斜盘处在什么状态,都一律联动回中!
     我不知没加薪的这款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是为了照顾初学者?是为了某种“人性化关怀”?我实在看不出这种“关怀”好在那里?搞得左转弯都飞不圆了,搞得高速左盘旋飞不出了,搞得忽快忽慢、跌跌撞撞、怪异无比……
     反正,我是不喜欢这样的“关怀”!
     机不贵,但买了个没用的也是讨厌。以本人之教训提醒玩者:入机前充分了解是最重要的。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A:
看到你的贴刚才特地试了,没有这现象咋回事?导轨顺滑吗?是否打其它动作了,导轨或者盘有卡滞造成的啊?拿在手上试一下,打方向舵其它舵机动就找售后,换一台了。

网友:
看完我也飞了会,其实我也没发现酱紫的问题,质量问题建议找售后换了。

网友:
搞得我也有点像入一台扩充队伍!

网友:
X200打舵还会抖呢,不晓得美嘉欣的工程师是肿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贴刚才特地试了,没有这现象咋回事?导轨顺滑吗?是否打其它动作了,导轨或者盘有 ...

你这样试:在美国手MOD2模式下,将右手杆沿任一方向打到底然后不动,这时左手打转向杆(油门可打可不打),你看已经倾斜的斜盘是否自动回中了。我已经拍了视频,稍后设法粘上(现在改版了,上图上视频又不熟了)。杆都是顺滑的,你说的“导轨”不知指的是什么?

网友:
上图不能超过某个大小(大小看你等级);视频先传其他网站,然后再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试:在美国手MOD2模式下,将右手杆沿任一方向打到底然后不动,这时左手打转向杆(油门可打可不打) ...

我试过了,MOD1也是这样,确实如你所说,很好,发现了问题,但方向杆行程超过左右1/3才会有这现象。琢磨了一下,方向在1/3以内来做自旋航线够快了,我认为是他设计的保护程序,设计人员肯定认为新手超过1/3行程来做自旋复杂动作即将炸鸡,但没想到你是老手,O(∩_∩)O哈哈~,怪不得我感到稍大点动作费劲呢,谢谢你提出的问题,以后飞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
原来如此,转向会按比例联动升降和副翼,抗风飞打转向会突然停下,大概如此了。

网友:
还是911好,便宜量足,入魔的利器,哈哈

楼主:
上视频:MOD2模式,各位来看,随着左手打转向,斜盘是不是自动收了。我找厂家技术部问了,回答就是专为初学者作的设计,且没法取消这种联动。这种联动好不好?见仁见智吧!但对于飞惯了260、911的人来说很难再去适应这个。

网友:
看来的确不适合我。。

网友B:
很简单,f47属于单浆锤子机,2边无法飞同样的半径圆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了。911适合大舵量飞行,f47不适合。3/1的舵量才是f47的航线乐趣。因为f47太重了,这是最致命的一点。因为配置和911不在同个等级。马达,舵机,电路板线路这些配置上就可以区别2台机子的风格。谁都取代不了谁。

网友:

我遇到过高速俯冲不能改出和侧偏的问题。普通飞行倒还不错。那控和机比911要强很多。我已经有三个911了,感觉F47比911要值,最起码那控没那么玩具。

网友:
F47飞行中的声音和911也有很大区别,没那么大噪音,特别是那种塑料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f47属于单浆锤子机,2边无法飞同样的半径圆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了。911适合大舵量飞行,f47不适合。3/ ...

确实谁也取代不了谁!F47做工精细,室内飞慢稳准确是强项!但这种斜盘联动实在是别扭:你想压机头的时候它却自动抬头了.我是以室外为主的,室外还是911强:它是从九鹰260山寨来的.

网友:
我还是喜欢F47多一点

网友C(2013-07-26):
以前九鹰260A亦出過一批聯動的底板,入模超過兩年的朋友應巳領教過:在全舵量時快速打升降至底副翼會随之連動,目的大概是增加迎面抗風能力?但這麼笨掘的方法在短期後亦巳取消!
260A相對較聰明,發覺這程序敝多於利便從速撤回,美嘉欣的設計師如果不是腦袋生在屈股裡便是質檢部門的馬虎!
V911的成功除了運氣外懂得玩家心理亦為一重要要質,美嘉欣如要在這市塲上佔一席位首要的是要明白玩家心理,鬼靈精怪的搞作只會帶來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九鹰260A亦出過一批聯動的底板,入模超過兩年的朋友應巳領教過:在全舵量時快速打升降至底副翼會随之連動 ...

同感!260的联动还好在是前后和横侧的,没转向什么事。而F47这个联动真是脑残!搞得对美加欣的后续几款不敢问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感!260的联动还好在是前后和横侧的,没转向什么事。而F47这个联动真是脑残!搞得对美加欣的后续几款不 ...

是啊!只有一个解释了……

那就是人家的定位已经就是玩具市场……

转向了就取消其他操作,因为设计者认为操作者应付不了,没有这个能力来同时操作几个通道……唉!
(F45有其他一些问题至少可以仍受,但F47的这个联动设计得实在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只有一个解释了……

那就是人家的定位已经就是玩具市场……

不知F46有这个问题没有?F46这种采用5线舵机而不是标准舵机又是坑爹的!厂家就是企图垄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F46有这个问题没有?F46这种采用5线舵机而不是标准舵机又是坑爹的!厂家就是企图垄断。

是啊!像F47/F48一样的5线舵机……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