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已经拆下。如何改三角接法

楼主(2012-12-18):
(无正文)

网友:
把并线分开,,用万用表测量,,每组两根是相通的,,

网友:
把线分开照图角型法接好就行

楼主:
没看懂。。有没有简单点的

网友:
w我有个三相电机出线全部电阻无穷大,里面和楼主的差不多,3根并线和3根出线也是电阻无穷大,仔细看没烧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绕线的把线接错了,头大了,里面的线错综复杂没点头绪

网友:
建议:把6根线都接出来。。弄好接线板。。。做好标记。这样以后方便。我的直接在里面改了。那天有380V 的还要再拆开。

网友:
打开电机接线端子盖,只有3根引出线。 拆掉端子盖好接线端子。 打开电机前后端盖。 找到3根线圈接在一起的头。 把3根头分开,并分别镀锡。 在3根漆包线线头上分别接3根引出线。 做好绝缘,用线扎好。 从原孔穿出。 装好接线端子好端子盖,好了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有没有简单点的

有没搞错小猴子那图已经很清楚了
你把你自己的那个380V电机的UVW梳理清楚
然后按照那个图接,不就行了

网友:
做好标记,留着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