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MJX-F47与V911之间的差别!

楼主(2012-12-18):
F47它有个好处就是当你打副翼舵或者升降舵时油门会自动往上加,这个设计使得在侧飞或者前进后退时能保持原来的高度,还有主板独立插头是个亮点!其次就是整体结构加强了。它的不足之处:舵机扭力实在太小,等反应过来时已经急速撞墙了。转向尾巴太快,根本没线性,这点不如V911,说说控吧,油门有阶梯感的设计我想是特别为小朋友而设计的,这样非常不符合我以往的使用习惯,收到后立刻进行了改造,目前油门摇杆非常平滑,能精确到1%。现在已经放着吃灰了。玩起来还是不爽,不如V911暴力,舵机反应快是V911的强项!

网友A:
4通机,提前刹机,杆回中,机身平,再回杆,效果要比直接打反向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通机,提前刹机,杆回中,机身平,再回杆,效果要比直接打反向杆好。

不是这个问题,是F47舵机拉力太小,舵机比V911小多了,还是单独插头的,估计里面的马达更小,在主浆高速旋转下根本很难拉动,等它拉动以后你摇杆回中了,舵机还要很久才回中

网友:
应该是侧飞油门做了补偿的,小机子右侧飞一般都会往下栽的,这时候程序应该自动给油门补偿动力,使它保持了同一个高度

网友B:

F45还有个"好处":就是当打转向时斜盘会自动回中,飞机会自动减速.这些"好处"搞得灰机勿快勿慢,勿高勿低,是好处乎?见仁见智!反正对于911用户来说,是难以接受这个灰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是F47舵机拉力太小,舵机比V911小多了,还是单独插头的,估计里面的马达更小,在主浆高速旋 ...

用手卡住舵机动一下舵机就感觉得出来,power是比911小的,大概如此了。

网友:
911是好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5还有个"好处":就是当打转向时斜盘会自动回中,飞机会自动减速.这些"好处"搞得灰机勿快勿慢,勿高勿低,是好 ...

晚辈也如此认为,打舵时油门自动升的设计非常弱智,这个自动模式简直让我汗颜。在室外根本飞不起大圈圈!亮点就是外观比V911更加迷你漂亮。看看能不能把V911移植到该机身上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卡住舵机动一下舵机就感觉得出来,power是比911小的,大概如此了。

主要就是舵机反应迟钝,出去飞时早已摇杆回中了。该死的鸡鸡居然还猛的向前飞,摇杆后退都没反应,幸好我躲开了。头罩都炸破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id9119046
买了真是后悔死了!卖也卖不掉,只有考虑送人了,反正没摔过。
改用V911的控和接收是不可行的,我试过:V911的板子在接N30这样的主机时,虽不会烧,但舵机会抖个不停。
再说也不值当:像这么个小机,价格一大半不就在遥控设备上吗。入台小机真难啊!防不胜防。
准备入力士6030那款了,但愿别再搞什么联动。

网友:
看来美嘉欣的技术人员脑子被们夹过,这么脑残的设计也能整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1413&pid=9119046&page=1&extra=#pid9119046
买 ...

我是这么想的,把V911的主板移植到F47身上,舵机都拆下来用飞线连接,至于马达换个大一点的空心杯电机,电池接头焊在V911主板上,电池容量不变。这样就保持原来的外观了!最好把控的电路板也弄过来这样就灰常漂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把V911的主板移植到F47身上,舵机都拆下来用飞线连接,至于马达换个大一点的空心杯电机,电 ...

支持你这个想法!我也考虑过:你说的大点的空心杯,不用说就是1015!这个空心杯在网上买是五金价格,比911主机这样的模型价格低多了。但我现在不打算弄了,还是送人划算!我已另入了力士L6030:外形很不错的!正在途中。收到后如果好,一定晒给大家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你这个想法!我也考虑过:你说的大点的空心杯,不用说就是1015!这个空心杯在网上买是五金价格,比91 ...

老兄怎么又折腾起小机来了,看了下十字盘的设计比较业余,球头和鱼眼都不在一个平面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你这个想法!我也考虑过:你说的大点的空心杯,不用说就是1015!这个空心杯在网上买是五金价格,比91 ...

哈哈,多上点细节

网友D:
楼主最重点的没讲出来,911和f47最大的差别在于911是属于那种轻巧爽飞型,f47是属于飞技术航线。完全不同路子的机子。之前有过9鹰和911,看过日本那边模友的推荐我入了f47。越飞越有味道。如果空间比较大的话室内玩911是很不错的,纯粹娱乐瞎飞玩,但个人觉得911可玩度没有f47高。
至于模林老兵说的那个回中问题,平衡锤机子这样设计是比较合理的。避免了坠机,锤子机本身我觉得就是设计给新手玩的。还有你提到的改装问题,因为911的舵机是**直线舵机,这种舵机的缺 陷就是虚位很大,必须把连主板舵机都换掉。这样还不如不改了,呵呵。
我觉得2款机子都有各自的玩法,特点,不一样的感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兄怎么又折腾起小机来了,看了下十字盘的设计比较业余,球头和鱼眼都不在一个平面上的。

一,累了!玩点小的吧,
二,小的不怕摔,大的是一摔一次修;
三,N30主机这个级别的小机电池特方便:可用一拖三线来充,一充六块电,保你飞个够!电池仅十元;
四,N系列有刷我自己能换碳刷;
五,我认为,灰机的抗风,大者不太强,小者不太弱:按照流体动力相似性原理,假如大机是按小机尺寸四倍放大的,则它的体积和重量是小机的64倍,而比例航速只有小机二倍而不是四倍或64倍!260,911的抗风能力符合这一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重点的没讲出来,911和f47最大的差别在于911是属于那种轻巧爽飞型,f47是属于飞技术航线。完全不同路 ...

真有这么好!那我就可以放心送人了,不存在坑朋友了.谢谢啊!
我以前玩固定翼玩船玩车,习惯了走那样的航线,直机对我来说就是能垂直起降的固定翼,能在空中开的小车,属于直机特有的那些技术航线我是真不喜欢,呵呵!

网友E:
911 一按舵机 就转一圈...

网友:
还是911好飞,动作干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累了!玩点小的吧,
二,小的不怕摔,大的是一摔一次修;
三,N30主机这个级别的小机电池特方便:可用一拖 ...

请具体讲一下电池很多的话是怎么充的,用什么东西充的?新手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具体讲一下电池很多的话是怎么充的,用什么东西充的?新手求教。

用一拖三线:这种线最早是为华科尔小机电池充电而搞的.原理是将三块华科尔小电池串联后插到平衡充的11.1V接口,这样一个平衡充一次就能充满三块电.因为是平衡充,所以这个充法快速且安全可靠!这种线在淘宝上很容易搜到,但要选择串联接平衡充的这种.另有一种是并联的,直接接原厂充电器,我认为这种方式没有经过平衡充,不安全不可靠,不可取.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一拖三线:这种线最早是为华科尔小机电池充电而搞的.原理是将三块华科尔小电池串联后插到平衡充的11.1V接 ...

谢谢,平衡充一般用什么样的,价位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F45还有个"好处":就是当打转向时斜盘会自动回中,飞机会自动减速.这些"好处"搞得灰机勿快勿慢,勿高勿低,是好 ...

刚收到F47,对飞惯V911来说会说,对比来说,飞F47简直是两种感觉,反应慢,快撞墙都拉不回,右侧飞和左侧飞尾巴都会跑,且油门猛上猛下,尾巴也锁不住,你有没有此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平衡充一般用什么样的,价位是多少?

上淘宝搜“3S平衡充”,再“按价格排序”。这只是一个充电盒:输出端有一个2S(3针)口一个3S(4针)口,一拖三线插3S口。输入为直流12V,还要配一个12V整流电源。如果你先买了模型级大机(比如ESKY BEE2),它自带这种充电器,就不用另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刚收到F47,对飞惯V911来说会说,对比来说,飞F47简直是两种感觉,反应慢,快撞墙都拉不回,右侧飞和左侧 ...

是这样的,对于911玩家来说这个机简直没法飞!我试用911的板子,力士6030的机身,加上F47的全套旋翼头,这才飞好了:室外照样像911那样爽飞,而且还能作更大的动作,更灵敏;室内飞更稳定、更细幼,但要飞出所谓的“技术航线”还是很难的!所以这个机既非“不是轻快爽飞型”,也非“技术航线型”。它的特点、它的“好”和“坏”都在它的控上:那个与转向联动的斜盘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对于911玩家来说这个机简直没法飞!我试用911的板子,力士6030的机身,加上F47的全套旋翼头,这 ...

美嘉欣属于正在成长阶段,f47在官方视频中演示了“易飞”,“耐炸”的特点。很明显是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至于官方所说的“高级控”也没有那么高级,在内部设计有齿状的滑块,为小朋友飞行的操控性进一步提升,我拆开控当时就怒了当机立断把狗齿磨得干干净净,这才适应以往的摇杆那种感觉!至于下一个迷你鸡鸡F48会不会又是“人性化”的设计众友也未知其参数,至于力士6030怎样我也未知性能,不过看外形似乎和V911差不多。最好能移植到F47机上就完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一拖三线:这种线最早是为华科尔小机电池充电而搞的.原理是将三块华科尔小电池串联后插到平衡充的11.1V接 ...

老兵哥,我的F47飞了没几次被我从四层楼掉下来,好像摔坏了电路板,请问你知道怎么在电路板上面测试和修理吗?或者你们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版上有相关修机的帖吗?
我感觉是主电机电源接口还是旁边那个SS14肖特基二极管被撞歪了。

网友:
我想入手F47看了这个贴有点纠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美嘉欣属于正在成长阶段,f47在官方视频中演示了“易飞”,“耐炸”的特点。很明显是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 ...

和911,F47等比起来,力士6030有一个最大优势:像大机那样的桨叶夹设计,大桨不易炸断!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它这个N30主电机不会发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老兵哥,我的F47飞了没几次被我从四层楼掉下来,好像摔坏了电路板,请问你知道怎么在电路板上面测试和修理 ...

说实在的:电子修理非我所长!十多年前搞过一阵,那时是大元件,单面板.现在发展了,都贴片元件了,连烙铁都成尖的了,一切都陌生了...
不过能直接看见的脱焊,再重新焊好应该能行吧.建议你找找黑人师傅MYFMX,他是电子高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电子修理非我所长!十多年前搞过一阵,那时是大元件,单面板.现在发展了,都贴片元件了,连烙铁都成尖 ...

谢啦,是一个470的电感掉了

网友:
刚飞了几个电的F47,还是感觉911要暴力很多,F47太温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911,F47等比起来,力士6030有一个最大优势:像大机那样的桨叶夹设计,大桨不易炸断!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它这 ...

力士6030真有浆夹?还有主电机不会发烫?不过看力士和911外观差不多,就是浆不好看,像叶子。能换CP螺旋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士6030真有浆夹?还有主电机不会发烫?不过看力士和911外观差不多,就是浆不好看,像叶子。能换CP螺旋桨 ...

有桨夹这个结构,理论上换任何大小相当的桨叶都是可以的。其实这种结构早在红外小三通上就已采用,不知为何到了260和911时代反而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啦,是一个470的电感掉了

焊回去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911 一按舵机 就转一圈...

国民党:请参看黑人师傅MYFMX的贴子“怎样降低911的转向灵敏度”。

网友H:
我也才买47 不过 感觉 47的锁尾在悬停的时候真的锁得很好 不过悬停转向会跑一点 还是可以的 不过 他的控 的确奇怪 前进 除了前推摇杆 还要带一点左侧 才能很好的直线前进 不知道有47的是否这个感觉 ?而且前进后回中 油门真的自己拉高 在房间里还要多个减少油门的动作

网友I:
就飞机和控的外观来说,在外行人眼里V911就像玩具,F47比较像航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