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那位大侠懂得怎样调整0630车床法兰盘,和卡盘,

楼主(2012-12-18):
今天买了一块百分表看了一下卡盘精度,主轴跳动在两丝左右,法兰跳动十一丝,卡盘跳动十五丝,拆了又装好几次都无计仪式,还请那位大侠赐教。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
葵花宝典自宫法兰

网友:
主轴很好啊,卡盘。。。随他去吧

网友:
18日 也是新手 买的全新的机器
我的贴子有一部分简单介绍写修盘的方法 挺适合你这台机器的

网友:
重做个法兰,。再说检验跳动应该卡盘卡已加工过的光棒,百分表打光棒跳动。

网友A:
百度一下车工手册,里面有车床调整内容的!测量主轴跳动要用莫氏量棒,调整一般就用表打一下卡盘,松了卡盘螺钉调整好再打紧,还有就是你精车一下打工件看圆度如何!如果工件圆度好就不必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车工手册,里面有车床调整内容的!测量主轴跳动要用莫氏量棒,调整一般就用表打一下卡盘,松了卡盘螺钉 ...

测量主轴对,测量卡盘方法不对。

网友:
主轴没有问题就好办,把卡盘的内外和平面都车一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