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无动力主轴配合使用和电主轴 问题

楼主(2012-12-18):
本人想做mini铣床  有希望能用ER16的刀杆手头有一把进口10的铣刀
   现在多大都无所谓了 只要能干活就行     噪音要小  一般做铜铝件    发彪的时候 铣铁 但是洗铁 也会放很慢的

电机和无动力轴 希望在80mm 以内       无动力轴当然希望做小点      主要是希望能搞到 扭力大转速快的电机   配合变频器买 没问题 变频器必须买了  电机希望和38电机大小就可以了        我看到很多MINI洗 都是用无刷的 不知道贵不贵  有没有力气

网友:
10的铣刀不小了,min床难呀

网友A:
我头像这个小机器,用的是2840 900kv的一个外转无刷,4mm输出轴,没有减速,直接驱动主轴,转速可以上到20000左右,低速3000多时候切铝合金,每次下刀0.2到0.3mm,速度F200到F300,用3mm铣刀还行,就是高速的时候电机噪声比较大(实际是电机的震动驱动整机震动产生的噪声),电机动平衡不够好,很难憋停。
轴承寿命不知道怎么样,毕竟开机的时间少。
对了,有几个共振点,4000转和12000还有16000(这个速度很少用)

网友B:
我就知道我的800w电主轴用手能捏停下,我的2840内转子无刷,捏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头像这个小机器,用的是2840 900kv的一个外转无刷,4mm输出轴,没有减速,直接驱动主轴,转速可以上到200 ...

还不如38电机啊

网友:
可能真的没有38电机转的平稳,毕竟体积和结构小,强度有限。但力道和控制的难易程度,还是这个外转无刷好一些,我是用一个35A的飞机用无刷驱动的,开机切铝半小时,感觉电机和无刷都是温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知道我的800w电主轴用手能捏停下,我的2840内转子无刷,捏不停

改装好了吗 劲大  降低转速还有劲吗

网友:
我没改过,我只做过几个无动力主轴,后来没用上又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