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变频器功率是不是变低了?

楼主(2012-12-18):
  1.1KW的电机接变频器测试功率最高只有390W左右   这是为什么?
   变频器是220进三相220出(测试时只有200V出)

网友A:
月经贴,,,220V的变频需要把电机由星型接成3角型。。。才有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月经贴,,,220V的变频需要把电机由星型接成3角型。。。才有力气

是 三角型接法

网友:
电机没加负载吧?

网友:
电机转速低时功率也降低,额定转速达到标称功率。

网友:
工频时才会有1.1kw

网友:
没负载,空转的时候肯定达不到满功率.......楼主试试把电机堵转,功率肯定刷刷的就上去了,不过不知道有变频器保护的状态下,电机会不会冒烟

网友:
我估计只有原装进口的才能接近标称或者设计功率!

网友:
那是电机在满负荷时(电机转速低时功率也降低,额定转速达到标称功率。)。其实绝大部分电机都不是满负荷运行地。工业测试用的是摩擦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