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要怎么写刀路啊,能手写么?

楼主(2012-12-18):
这个东东能手写么》?

搞出来的刀路mach能用否

现在电脑上只有AC。。

网友:
手写很麻烦。。。

SW里很简单,,几步就出来了。。。生成的G代码usbcnc能直接用。。

其他没试过。。

网友:
什么东西?这么高难!
这个结构设计上不好加工,多轴铣也加工不到位!角上必有欠切或是壁上有过切!

网友:
手写不会.  帮顶.

楼主:
SW没有插件,,,
正在捣鼓MasterCAM

网友:
中间那两条灰色的是什么?槽吗?

楼主:
是平面,螺旋平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没有插件,,,
正在捣鼓MasterCAM

到网上下个solidCAM装上去就行了。。用起来还算方便。。。

网友:
感觉这个零件不好做啊。。尤其是那个螺旋平面

网友:
不清楚,帮顶一个

网友:
你可以把模型文件发上来, 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网上下个solidCAM装上去就行了。。用起来还算方便。。。

solidCAM这编程软件没有masterCAM好用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作为solidworks的插件使用但是现在mastercamX6也可以挂在solidworks上使用,这2中软件我都用过不过solidcam用的比较少,个人感觉不如UG和mastercam mastercam我用过7.0 8.0 9.0 9.1 一直到X5,现在用2D的一般用mastercam(2D我没发现有什么软件比mastercam好用)3D曲面模具编程我一般用UG
4 轴我用mastercam
还有楼主这零件手工编程不是难搞不难搞的问题,是能不能的问题。

网友:
手工写代码,会搞到自己很受伤很受伤的
11楼的说的对,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那面一定要平,一般的三轴机器分几次装夹,还要摆斜工件来加工才行

网友:
用CimatronE试试

网友:
用UG吧,万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