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美嘉欣f47

楼主(2012-12-18):
副翼
舵机
只要一打舵就会抖舵是什么原因,求教大侠。

网友A:
可能十字盘炸松了

网友A:
把能按紧,有空隙的地方都按紧试试

网友B:
这款飞机怎么样啊?好用吗?

楼主:
不错,很好飞。比911好

网友:
和九鹰260 比呢?F47现在198带双原电,260是255双原电

网友C:
舵机不发抖的情况下,主轴上某些部件的松动引起,请检查。

网友D:
貌似这款小鸡 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