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N用HDMI2AV v2板入手报告

楼主(2012-12-18):
最新的Z15N固件升级后增加了一个通道可控制Sony相机红外遥控录像功能(原来只有拍照功能),为了功能升级吧。。。

HDMI Converter V2,需付费升级,还好价格不算很贵

拆,反面接线口

正面电子零件

要拆云台了,呵呵

开啦,肚子里线还不少

其他线拔下来都比较容易,HDMI口的线很密集,一定要小心处理

方法也很简单,找把尖一点的镊子,两个角上分别顶出来就可以了

拆下来了,看得出哪个是V2板么?

电子零件面,右上角有FW v2的就是新版了,看来并不是更新硬件,而只是更新了固件(firmware)

装回去很简单就不复述了,最后附上特写数张,完

网友:
几钱?等报告

网友:
能空中遥控开始停止视频,是很有用的功能,生成的素材会少了很多头尾没用的片段,这个功能很必要!

网友:
不错,要多少钱呀

网友:
要多少钱呀

网友:
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是看录像时间来记录飞行时间的,呵呵。不过这个东西也挺好,一个起落里可以把视频和照片都搞定了

网友A:
千红看看这个v2版本有没有解决v1的画面上段显示比实际少一截的问题

以前这个问题,不论是n还是g版都有,造成构图参考不准,实拍出来天空露白过多,谢谢了

网友:
板子做得还是很漂亮的。期待测试效果

网友:
期待实测,看看是否灵

网友B:
看看低温有影像没

网友:
Z15-G本来就可以通过遥控快门开关来控制视频拍摄的开始和停止。

网友:
进来看看热闹

网友C:
一个舵机就能解决的问题。。还要拆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舵机就能解决的问题。。还要拆机器?

呵呵!舵机还真解决不了!因为加一个舵机后很难配平衡!

网友:
不是吧 四哥  我早就3.7G舵机控制录像 好久了   5N的位置也容易粘贴舵机上去

网友:
我看了楼主买了V2版,我也去买了一个,顺利换下老版,刷好软件发现可用AUX3控制摄像原来的拍照方式不变。下午去试了一下,很好用,非常方便。

网友:
已经入手,还未装,期待则是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红看看这个v2版本有没有解决v1的画面上段显示比实际少一截的问题

以前这个问题,不论是n还是g版都有,造 ...

昨天终于天晴一天,测试了,图像输出部分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少一截。

录像开关和拍照开关分离比较实用,不用像GH2云台必须下来才能切换拍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