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 cp 主轴改短,中心改低是否能是飞行更稳?

楼主(2012-12-18):
在网上常看真机图片,主旋翼离机身不远,只有机身五分之一距离。而mini cp主旋翼离机身有机身 二分之一距离 。仔细看mini cp上螺距和下螺距离中联和机架都有2mm距离,是否可改短主轴,改短拉杆,使 主旋翼离机身更近,中心改低是否能是飞行更稳?
我是个新人,mini cp入手才2月,有很多不懂,敬请大大多帮帮,谢谢。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你可以试试。。。
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大。
主要影响100机飞行的,两个要素,第一是动力,第二是三轴。

网友B:
越短越灵活

网友C:
这些距离要的, 改短的话最大负螺距时舵量大的话会有干涉的,要改短就要选择牺牲掉最大舵量或者牺牲最大螺距,自己掂量吧。新手练习真倒飞航线温柔3D的话可以考虑改短。改短增加的是灵活性吧,应该会更贼吧,没试过不清楚是否增加稳定性。坐等楼下解释

网友D:
飞机出厂前都有电脑模拟的,它的结构应该是
理论
上最好的。但你可以试试

网友E:
如果要改造的话请注意负螺距有可能砍尾管的问题

网友:
会造成负螺距不够 3d不行 正飞没有问题

网友F:
大家mcp都飞到电池几V降落的?
我今天飞了几块电,感觉没力了才降落,回来测了下电压还有3.9V
我的是m5电机,气温5度,限制满油门85%,满螺距+—12度,50%悬停,才飞3分钟就无力了

网友G:
天气冷了。电池放电能力都缩水了!!

网友H:
不要太低哦 倒飞的时候别干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