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池使用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新手刚入450,用的花牌2200毫安的电池,普通飞行6分钟的时候飞机就没电掉下来了,这种一般设置几分钟报警啊?

网友:
电池真是个痛啊

网友A:
普通到什么的程度?冬天了,低气温也是非常影响电池的性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到什么的程度?冬天了,低气温也是非常影响电池的性能的。

就悬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悬停的

那可能只有气温关系或电池虚标,也不排除是假的。6分钟就掉下来是要找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