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cgy750 升级到 1.31 新加了些什么功能?

楼主(2012-12-18):
      今天升级750到 1.31  发现十字盘选项里面多了几个选项 不知道 那位朋友升过了解的 望解答下

这个 没见过

这个是不是调十字盘  高中低   水平什么的??

楼主:
  另外 谁又 CGY 750 高级菜单 说明书  麻烦共享一下啦!!

网友:
官网上有下 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futaba-rc.com/software-updates.html

看不懂鸟语!!  翻译过来 好像 好多 错得!太多术语了

网友:
加油啊,上视频

网友:
学习~!我也升级了1、31看不懂什么意思啊~!谁来帮着看看啊~!

网友B:
pitch low netual high, 十字盘最小,0,最大螺距

STK. DIR ELE UP 升降拉到底,按一下,用来确认升降舵的方向和范围的,高级调校里面的一些微调会用到这个
另一个是副翼的,同理往右到底。

这次一个比较重要的调校要点是
1.升级后所有设定RESET一遍,1.2和1.3的数据不通用

2.SWASH BAsic 里面 ELE AFR 和AIL AFR 要做到调整状态下(集体螺距0)有10度,而且两个数字要相等,你可以先用AIL测量,然后ELE数字一样就好了。
在就是这个数字一般不要超过70,如果超过了还不能达到10度,那你需要把舵机盘的球头往外面移一个孔位,或者十字盘到大桨夹那里换长球头。

近期准备找时间翻一下cgy的说明。现在cgy终于和VBAR是一个级别的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tch low netual high, 十字盘最小,0,最大螺距

STK. DIR ELE UP 升降拉到底,按一下,用来确认升降舵 ...

    能否分别解释下
  F/F MIX    1-10

   servodir   1-7

  phaseEquoff   (off   on)

    rot.Equa off  (off  on)

   rot.Trak+ 0.0%

   rot.his  4dgt

这些具体是 调试哪些东西     有点多 呵呵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tch low netual high, 十字盘最小,0,最大螺距

STK. DIR ELE UP 升降拉到底,按一下,用来确认升降舵 ...

谢谢,期待你的翻译

网友:
F/F MIX    1-10
Feed Forward Mix 预补偿混控, 调整值1-10
通常情况下,这个值是0就可以,在一些舵机比较慢或者震动比较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1或者2,如果再高,说明你的机械设定有问题。

怎么知道你需要预补偿呢?当你的飞机出现前后翻滚或者侧翻的时候,某一个轴向出现漂移比较严重,总需要手修的时候,就需要一些了。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下面多写点解释一下

预补偿和混控是两个词。第一次说到预补偿,就仔细讲下工作原理。陀螺仪的基本原理就是当直升飞机飞行时遇到气流或者做动作时发生偏转,陀螺仪上的传感器感应到这种偏转的时候就会通过飞控系统(Control Loop)指挥舵机做出相应的修正。 这种系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这是一种事后修正系统,只有偏转发生之后,系统才会做出反应。 预补偿的作用就是预测这种偏转发生的方向并提前做出动作。举例说明,当向上推集体螺距的时候,桨面扭力加大,尾巴会出现向右甩的现象,然后陀螺仪会在比较快的时间内做出修正,但是毕竟尾巴还是会甩出去一点,新手或者不讲究的人可能察觉不到。如果连续上下拉螺距的话,效果就比较明显,尾巴会朝一个方向慢慢的飘移,这就是没有预补偿,每次一点的小的漂移累计下来的效果。如果开了预补偿,在每次拉螺距的时候,尾浆上的螺距会预先增大一点(预补偿),抵销掉瞬间扭力可能导致的位移,给飞控系统一个反应时间,这样就不会有连续拉螺距尾巴漂的问题。除了集体螺距和尾巴之外,CGY750在很多轴距之间都可以微调,有副翼——升降,升降——集体 之类等等,用来调整各种飞不直,翻的时候不是直线,侧翻不是直线,钟摆飘移等等问题。如果你飞机在某个特定动作会有问题,其他没有的情况下,你pm我。

混控是Futaba对一般性的问题做了一些混控的参数搭配,详见表,这些混控都可以在 Expert菜单中独立调整

网友B:
Servo DIR 1-7
就是斜盘舵机同向/反向组合。调舵机运动方向的。一个一个试到舵机同步就行了,有时候可能出现舵机运动方向一致,但是与打舵方向相反(往上推螺距三个舵机同步往下走),可以把那个通道在遥控器里面反向或者吧CGy里面那个轴的AFR改为负值。

网友:
rot.Equa off  (off  on)
这个是自旋补偿,建议打开。后面有个调自旋补偿方向的,后面有个Equa。DIR来调

打到Equa.DIr 十字盘会歪到一个方向,把飞机转90度,十字盘还是朝着同一个方向

网友:
rot.Trak+ 0.0%
这个是微调自旋补偿的,如果你自旋有轻微的不平,就调这个数,范围在 +5 和-5 之间,调到自己满意为止。注意这个左旋和右旋的最优值有时是不一样的,可以取一个平均。

rot.his  4dgt
这个是Dead band值的微调,基本可以不管。如果你的舵机很烂,可以加高点,舵机工作负荷稍微低一点。

网友:
phaseEqu off   (off   on)
相位优化。 相位就是说十字盘和大桨夹之间能否保持绝对90度。老式的旋翼头那种L臂和中联是分体那种,要手工把L臂通过一个箍锁在主轴上面,有时候做不了那么精确。有时候L臂轴承不行了虚位大也会有保证不了90度。怎么看相位是不是90呢?如果前滚翻如果不修正的话,尾巴会跑掉。或者静态下,很慢的把尾巴转90度,飞机会有向前或者向后跑(升降舵干涉)。这时候可以把phaseEqu 打开。

Phase Equalizer 需要其他两个值设定正确才能正确工作,这两个都在 Governer Basic 里面,分别是 定速的速度(虽然你可以不用CGY定速,但是你还是要大概编辑下CGY里面的定速速度到大致正确)和大桨旋转方向 (YAW COMP, CCW 逆时针,CW顺时针)

网友B:
最后说一句,CGY以前的名声就是不好调,现在1.3基本上默认模式就能搞定绝大部分飞机,很多地方我个人感觉超VBAR(我自己有架Silver Line VBAR X5),可能是vbar我没研究明白怎么调整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2784&highlight=x5%2B%D7%B0%BB%FA

上面这些微调都是在你的飞机机械设定有问题的情况下,打的电子补丁。就好比你开车两个轮子不直,抓紧方向盘也能开出直道,但是不停的修正的车肯定不好开。

任何问题的第一步都是排除机械故障,再通过电子混控来调整。

元旦时候会集中把CGY的调整方法和说明书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说一句,CGY以前的名声就是不好调,现在1.3基本上默认模式就能搞定绝大部分飞机,很多地方我个人感觉超 ...

关注你的说明~~!我也是升级到了1.31~!我初步的调整了下基本设置都设置好了~!飞机飞的很稳~!但是高级设置我看有很多数值可以调整~!能使飞机飞行的时候更加精确稳定但是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rvo DIR 1-7
就是斜盘舵机同向/反向组合。调舵机运动方向的。一个一个试到舵机同步就行了,有时候可能出 ...

这个可以再说的详细点吗?我就是这个老是调不对。我的控是t8f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後說一句,CGY以前的名聲就是不好調,現在1.3基本上默認模式就能搞定絕大部分飛機,很多地方我個人感覺超 ...

等待大大把CGY的調整方法和說明書搞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说一句,CGY以前的名声就是不好调,现在1.3基本上默认模式就能搞定绝大部分飞机,很多地方我个人感觉超 ...

   很专业  感谢你的解说 !!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tch low netual high, 十字盤最小,0,最大螺距

STK. DIR ELE UP 升降拉到底,按一下,用來確認升降舵 ...

請問STK. DIR ELE UP 升降拉到底~是說搖桿往上推還是往下拉~
期待大大的調整說明書....

网友:
往遥控器下拉,就是飞机仰头。

对不住各位,元旦这回事情实在太多,说明书事情暂时放一边了。。有搞不定的欢迎PM我

网友(2013-01-18):
必须顶,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C:
楼主是个好人,谢谢楼主的热心

网友(2013-02-20):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个好人,谢谢楼主的热心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