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10车床的同步齿形带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12-18):
我的c210车床的同步齿形带断了,本地没有卖的,想在网上买,可是不知道怎么说型号,哪位大哥知道请告诉一下,谢谢啦。就是图片中黄色的同步齿形带。

网友A:
如果是d210,,,,,,,,可以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d210,,,,,,,,可以帮忙,,,,

在您的帖子里看到了同步齿形带的型号是230XL070,不知道和c210是不是一样的,网上问了一下,您的那个周长是58.42厘米,我量了一下我的这个周长好像是56厘米左右。明天再仔细量一下拉。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我的没在身边,电脑里存了一份D210的,你搜一下论坛里“刘氏刀友”的帖子

网友:
据网友介绍D210跟C210基本一致,C210是出口压港的。差得不多是否可以调整电机解决?

楼主:
C210和D210同步带周长不一样,三角带型号也不一样,D210的同步带型号230XL070的长度是58厘米多,三角带型号是0-737。C210的长度是55厘米多,三角带型号是0-710,就是不知道两种能不能互换使用。

继续求c210同步带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