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与电调接线方法

楼主(2012-12-18):
3个颜色的香蕉头应该分别对接电调线呢?

网友A:
这个没啥技术性吧,转向反了再随意调换两条线

网友:
随便连 如果连完了电机反转就随便把其中的两条线换过来

楼主:
接收器又应该是怎么接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技术性吧,转向反了再随意调换两条线

不会烧电机吧?  偶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烧电机吧?  偶菜鸟:)

不会烧

网友:
随便连  在 看一下 电机反转就随便把其中的两条线换过来 就 可  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问题经典,相信每个入魔的,都会问过这个问题,哈哈。
随便接吧,

网友:
通常情况下,看电调链接电池端,红的,你也对应红,黑的对应黑,中间的那根接黄的,基本不会错。

网友:
最好养成习惯,对应红的接红的,另两根可换,只要接好后下次就不用操心了。“红接红、中接中或中接边。”

网友:
游艇哦。不是被我们珠海电船帮毒到吧

网友B:
LZ注意一下线的连接顺序,一定要牢记:-
1、先把设备都连接好---〉开发射机电源----〉再吧设备上电(连接电池)
2、关闭的时候先断开电池,(如果接收器有开关,要先关闭接收器开关),再关闭发射机。断开电源后,不要让电调的两根线接触,因为断开电源,电调的电容里面还有电量,短路会造成火花,不知道会烧什么
总而言之,新手刚入魔都投入了不少,因为使用不当损坏设备会很打击人

网友:
补充一下,测试设备,调船,请务必注意桨叶,远离自己和别人。那玩意根绞肉机一样。

网友:
电机电调随便联,反转了,换两根线就行
接收,说明书上有通道说明,找对通道,按接收机上的正负极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注意一下线的连接顺序,一定要牢记:-
1、先把设备都连接好---〉开发射机电源----〉再吧设备上电(连接电 ...

非常感谢  铭记了

网友:
关于接收机的连线,看看说明书吧,或者看接收机插口哪里的小凹槽,有些舵机接头带个相对应的卡口,反了插不进去。接收机有时候要是接反了会烧,有时候不会烧,这个没准,可能新出的设备带反接保护了,最近几年很少有烧的哈哈。楼主接上试试,要是没反应就反接回来就行。还有通道问题,1是方向,2是油门,还有3、4、5、6什么的主翼副翼什么的,船就用不上了,B那个接口是给接收供电用的,一般油动模型才用得上,基本就这些吧,欢迎各位补充!

网友(2013-01-23):
我估计你真的很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