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设备的保养--分享

楼主(2012-12-18):
这几周常常外出航拍,把自己保养设备的一些经验分享,限于个人认识,不合适的大家讨论下,补充至完美。
电池:S800电池容量巨大,一般为10000或15000,每次使用尽量到用尽(但不可过放)再充电,切记刚放电一部分后又充,反反复复对电池损害不小。【想想自己的手机电池就知道了】
       这点还得看看自己用的什么电池,有无记忆效应等。
云台:航拍途中难免有颠簸,因为云台为精密仪器,保养尤为重要,切记在运输航拍设备时云台上挂载相机,这样颠簸时对云台损害巨大,最好的办法是,在云台下面至车底板间垫些泡沫或海绵
         做到颠簸时云台不受硬冲击。
搬运:一般都是两个人抬着机臂的两端,这样最不科学。因为,飞行时本来是6个臂一起承重的,而搬运时却用两个臂,且是臂的两端。
       科学的做法是:尽量握着臂的里端,靠近中心板处。
相机:S800起飞时动静很大,起飞时常常“精忠报国-狼烟起...”,所以S800尽量不要在有尘土的地方起飞,如沙滩、土地,前几天我的相机拿去清洗,发现里面有很多尘土。不行就在起飞时,泼些水.... 场面讲究吧

不科学的大家指正哦....

楼主:
自己顶起来,没有人来捧场

网友:
在土地起飞,洒水是切切不可行的。泥土还是会被气流卷起来的。那时清理的不是灰尘而是泥浆了。简单一点的办法。随身带一块塑料布。尽量比飞行器大出一两倍。铺在下面。起飞的瞬间会减少一些地面的尘土。但是当离开一定的高度时作用于向下的气流会有一个向上翻卷的涡流。还是会形成一定的尘土气团。所以快速离开地面尽量的升到相对地效作用小一点的高度比较好。

网友A:
你说是不要挂相机运出是吧?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是不要挂相机运出是吧?楼主

挂相机中途运输时,颠簸会重重打击云台,云台可是精密设备哦,伤不起....
尽量不挂相机,并保证颠簸时,云台不受强振荡,下面垫些海绵或陈旧羽绒服之类的,再好不过了

网友:
第一条就是错的,锂电可不能用完再冲,那是镍氢电池的保养技巧。不要在充满状态存放倒是对的。

网友B:
1、锂聚合物电池没有记忆效应,小放小充没有任何问题,每次用到尽(但不是过放)也没有任何问题,电池方面只要不过充过放就没有问题了。

2、搬运时拿两个机臂是常见的,拿接近中心板部分的机臂也是正确的,但我比较建议用托脚架的方式进行搬运,单人就能完成。

3、在沙地、多尘的地方起飞,洒水是没用的,反而会有反效果,最佳的方式,是准备2m x 2m大小的布料(任何材质均可),四边做好固定,然后飞机在上面起飞。这样的方法,在沙漠环境中经受过实际考验,证明是可行并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锂聚合物电池没有记忆效应,小放小充没有任何问题,每次用到尽(但不是过放)也没有任何问题,电池方面只 ...

交流中增长知识....

网友:
欢迎大家将好的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相机中途运输时,颠簸会重重打击云台,云台可是精密设备哦,伤不起....
尽量不挂相机,并保证颠簸时, ...

好的,很受用,谢谢

网友(2014-05-22):
切忌,不是切记!

网友:
锂电也有记忆效应??谬论

网友:
电池的观点严重错误,一锂电没有记忆效应,二是锂电最怕过充过放,每次放尽伤害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