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兔子真是小兔子,蹦蹦跳跳得我头痛

楼主(2012-12-18):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kwMTcyMDg4==.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kwMTk2NzIw==.html
如此的抖动,闹得我根本无法飞行,痛苦啊,淘宝50多块的机架,配上了XXD2212,震动震得无敌头痛了

网友:
差不多是这个效果了

网友:
差不多是这个效果了
差不多是这个效果了
差不多是这个效果了

网友:
算不错了,对兔子而言

网友:
估计要加强你你机架的钢性,不然,这种震动是无法稳定的飞行的

楼主:
今天换铝管

网友:
差不多是这个效果了,换机架换浆会好点

网友:
貌似水平没做好,参数太大了,调小再试试,

网友:
试试这两个方法
1.参数不对,主平衡度太大了
2.桨没配平,震动大

网友:
下午刚装好哪吒 试飞,第一次轻轻的离开了地面, 1米的高度,那个稳啊,,,,,    简直无法形容。   没用GPS。  由于太稳定了, 我都对哪吒失望了, 哈哈----------!!!

楼主:
楼上的大侠,你太伤我心了

网友:
是不是感度高了

网友:
你的桨好像没有配平吧????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2013-01-17):
還差不多這個效果哩!!

根本是參數沒調好才抖成這樣,另外你的飛機一直朝前飛去根本連水平也沒做好,如果不會調參數就直接在電腦裡面變換預設軸距設定,可以再300mm以下、300-450mm、450-650mm、650mm以上做調整,看看哪一個比較適合,如果都不行就一個一個參數慢慢調吧!!水平較正一定要做不然他會一值偏向。